[STM32L5] STM32L562E FMC驱动LCD屏幕方法

楼主(2025-02-28):
STM32L562E 微控制器支持 FMC(Flexible Memory Controller),可以用于驱动外部存储器或 LCD 屏幕。以下是使用 FMC 驱动 LCD 屏幕的步骤和方法:
1. 硬件连接
确保 STM32L562E 的 FMC 引脚与 LCD 屏幕的接口正确连接。常见的 LCD 接口包括:

8080 并行接口(Intel 8080 时序)

RGB 接口(用于 TFT LCD)

对于 8080 接口,通常需要以下信号:

数据总线(D0-D15)

地址线(用于选择命令或数据寄存器)

写使能(WR)

读使能(RD)

片选(CS)

复位(RESET)

数据/命令选择(RS 或 DC)

2. 配置 FMC
STM32L562E 的 FMC 支持多种存储类型,包括 SRAM、PSRAM 和 NOR Flash。对于 LCD 屏幕,通常配置为 SRAM 模式。

2.1 FMC 初始化
在 STM32CubeMX 中配置 FMC:

打开 STM32CubeMX,选择 STM32L562E 芯片。

启用 FMC 外设,并选择 SRAM/NOR Flash 模式。

配置以下参数:

数据宽度(8 位或 16 位,根据 LCD 屏幕选择)

地址线(通常使用 1 根地址线,如 A0,用于选择命令或数据寄存器)

时序参数(设置读写时序,根据 LCD 数据手册调整)

生成代码。

2.2 FMC 寄存器配置
在生成的代码中,FMC 的初始化代码会配置相关寄存器。例如:
FMC_NORSRAM_TimingTypeDef Timing = {0};

hsram1.Instance = FMC_NORSRAM_DEVICE;
hsram1.Extended = FMC_NORSRAM_EXTENDED_DEVICE;

Timing.AddressSetupTime = 2;
Timing.AddressHoldTime = 1;
Timing.DataSetupTime = 5;
Timing.BusTurnAroundDuration = 1;
Timing.CLKDivision = 2;
Timing.DataLatency = 2;
Timing.AccessMode = FMC_ACCESS_MODE_A;

HAL_SRAM_Init(&hsram1, &Timing, NULL);
3. LCD 初始化
根据 LCD 屏幕的数据手册,编写初始化代码。通常包括:

发送初始化命令序列

设置显示区域

配置显示方向

开启显示

例如,初始化一个 8080 接口的 LCD 屏幕:
void LCD_Init(void) {
    // 硬件复位
    HAL_GPIO_WritePin(LCD_RESET_GPIO_Port, LCD_RESET_Pin, GPIO_PIN_RESET);
    HAL_Delay(10);
    HAL_GPIO_WritePin(LCD_RESET_GPIO_Port, LCD_RESET_Pin, GPIO_PIN_SET);
    HAL_Delay(100);

    // 发送初始化命令
    LCD_WriteCommand(0x01);  // 软件复位
    HAL_Delay(100);
    LCD_WriteCommand(0x11);  // 退出睡眠模式
    HAL_Delay(100);
    LCD_WriteCommand(0x29);  // 开启显示
}
4. 读写操作
通过 FMC 地址访问 LCD 屏幕的寄存器或显存。

4.1 定义 FMC 地址
假设使用 A0 作为数据/命令选择线:

命令寄存器地址:0x60000000

数据寄存器地址:0x60000002
  1. #define LCD_CMD_ADDR  ((uint32_t)0x60000000)
  2. #define LCD_DATA_ADDR ((uint32_t)0x60000002)
4.2 写命令和写数据
void LCD_WriteCommand(uint8_t cmd) {
    *(__IO uint8_t *)(LCD_CMD_ADDR) = cmd;
}

void LCD_WriteData(uint8_t data) {
    *(__IO uint8_t *)(LCD_DATA_ADDR) = data;
}
4.3 读数据
  1. uint8_t LCD_ReadData(void) {
  2.     return *(__IO uint8_t *)(LCD_DATA_ADDR);
  3. }
5. 绘制图形和文字
通过向显存写入数据来绘制图形或文字。例如,填充整个屏幕为红色:
void LCD_FillScreen(uint16_t color) {
    LCD_SetAddress(0, 0, LCD_WIDTH - 1, LCD_HEIGHT - 1);
    for (uint32_t i = 0; i < LCD_WIDTH * LCD_HEIGHT; i++) {
        LCD_WriteData(color >> 8);    // 高字节
        LCD_WriteData(color & 0xFF); // 低字节
    }
}

楼主:
6. 优化性能
使用 DMA 传输数据以提高效率。

调整 FMC 时序参数以匹配 LCD 屏幕的时序要求。

使用双缓冲技术减少屏幕闪烁。

楼主:
7. 调试
使用逻辑分析仪检查 FMC 信号是否正确。

确保 LCD 屏幕的电源和背光正常。

检查初始化命令是否正确发送。

楼主:
以上是我看了论坛几个大佬发的贴,总结的,希望能帮到新手。感谢大佬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