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求助:ODR和BSRR寄存器

楼主(2025-02-28):
跑马灯实验主函数int main(void){
delay_init();
LED_Init();

        while(1)
        {
        GPIOB->ODR|=1<<5;
        GPIOE->ODR|=1<<5;
        delay_ms(500);

        GPIOB->ODR=~(1<<5);
        GPIOE->ODR=~(1<<5);
        delay_ms(500);

        }
}
直接把ODR寄存器改为BSRR寄存器为什么不行,两个功能不是类似吗?
改成这样
int main(void){
delay_init();
LED_Init();

        while(1)
        {
        GPIOB->BSRR|=1<<5;
        GPIOE->BSRR|=1<<5;
        delay_ms(500);

        GPIOB->BSRR=~(1<<5);
        GPIOE->BSRR=~(1<<5);
        delay_ms(500);

        }
}

网友A:
二者的操作上不一样。

ODR 写1 就是输出高,写0就是输出低;

BSRR不论置位还是清零,都是对相应的寄存器控制位写1,写0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