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与ch340t 通信不正常

楼主(2025-02-28):
CH340T 做USB虚拟串口,可以和51单片机正常通信,和stm32 通信就会错误。

网友A(2025-04-22):
建议先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B:
估计可能是中断或 DMA 配置错误。

网友C:
更新或重新安装 CH340T 的驱动程序。

网友D:
波特率设置不匹配吧!

网友E:
驱动未正确安装或者版本不兼容。

网友F:
检查 STM32 的串口初始化代码,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G:
数据帧格式不一致导致的?

网友H:
如果 CH340T 芯片本身存在问题,可能导致与 STM32 通信异常,尝试更换芯片。

网友I:
检查连接线是否过长或存在干扰,尝试缩短连接线或使用屏蔽线。

网友J:
STM32 CH340T 的波特率设置不一致,导致通信双方无法正确解析数据

网友K:
检查 STM32 的时钟配置是否正确,尤其是外设时钟(如 APB1/APB2 时钟)是否与波特率生成器匹配

网友L:
STM32 CH340T 的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设置不一致。可能导致收不到数据

网友M:
可能是STM32 的串口引脚与 CH340T 的连接不正确,或者存在虚焊、接触不良等问题

网友N:
一般的话STM32 的串口电平(通常为 3.3V)与 CH340T 的电平(通常为 5V)不匹配,可能导致通信错误

网友O:
CH340T 的驱动程序可能存在问题,或者 STM32 的固件代码有 bug

网友P:
串口冲突或占用吧,STM32 的串口资源可能被其他外设占用,或者存在多个串口设备冲突

网友Q:
可能是STM32 串口配置错误,STM32 的串口配置(如中断优先级、DMA 配置等)可能导致通信错误

网友R:
CH340T 芯片本身可能存在问题,或者存在兼容性问题

网友S:
使用逻辑分析仪捕获 STM32 CH340T 之间的串口通信数据,分析时序和错误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