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stm32中断的问题

楼主(2025-02-28):
最近在做项目中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比如我配置一个外部中断,中断服务函数是这样的。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6) != RESET)//GDO0
    {
         cc1101_flag_rx = 1;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6);
    }

}

就是说我这个中断函数执行时间是2s,如果我在执行中断函数的时候再次触发中断,这个中断之后就无用了。之后无论什么时候触发这个外部中断都进不了中断函数了。
另外,我用串口中断是了下,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如果我触发中断的时间间隔超过2s,每次都能正常执行,如果2次中断触发的时间少于2s,则这个中断就不能用了。
我的疑问是:stm32的中断,自己不能打断自己吧。在执行中断函数的时候再次触发中断应该是无效的吧,为什么在执行中断函数的时候再次触发中断会导致这个中断不能使用呢??
我用的是stm32RCT6
求好人帮我看下

网友A:
咋不能自己打断自己呢?

网友B:
中断有优先级的,你知道吧

网友C:
其实不建议在中断里做很长时间的操作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D:
你要是需要这么做,建议你做个操作系统吧,用操作系统比较合适

网友E:
我认为中断是可以自己打断的,因为有优先级跟着

网友F:
不是无效,主要是中断被打断了,但是打断之后恢复就得回去,就是这样

网友G:
你这么做图啥呢?中断中不能加这么久啊

网友H:
再次触发应该重新刷新吧

网友I:
我不建议你这么做,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J:
你这个优先级最高才行,就不会被打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