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F103VCT6读取寄存器数据

楼主(2025-02-28):
在玩mpu6050时,初始化寄存器后,设置的采样频率是50HZ,但是读到的配置寄存器(0X1A)是2,而陀螺仪采样率分频寄存器(0X19)读到的数是4,按照公式:Sample Rate=Gyroscope Output Rate/(1+SMPLRT_DIV)得到的采样率就应该是200HZ,我以为我代码写的不对,然后去读了陀螺仪配置寄存器(1B)和加速度传感器配置寄存器(1C),读取的数据又是理论值,有高手帮忙解释下吗?

网友A:
MPU6050不是有例程吗,直接弄呗,多简单

网友B:
寄存器写入失败可能会这样,检查是否成功写入了 0x1A 寄存器。

网友C:
某些配置(如睡眠模式或外部同步)可能会影响采样率。

网友D:
你提到读取了陀螺仪配置寄存器(0x1B)和加速度计配置寄存器(0x1C),并且读取到的数据是理论值。这说明这些寄存器的配置是正确的,问题可能集中在 0x1A 0x19 寄存器上。

网友E:
确保正确写入了 0x1A 0x19 寄存器。例如,写入 0x1A = 0(关闭DLPF)或 0x1A = 6DLPF_CFG = 6,输出速率为 1 kHz)。

网友F:
在写入寄存器后,立即读取 0x1A 0x19 的值,确认写入是否成功。

网友G:
确保没有启用睡眠模式或外部同步功能,这些功能会影响采样率。

网友H:
你观察到的采样率与理论值不符,主要是因为 DLPF_CFG 的设置影响了陀螺仪的输出速率。

网友I:
一般可以通过检查寄存器的写入和读取,以及重新计算采样率,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