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能支持多级目录吗?

楼主(2025-02-28):
我只能看到1层目录,在目录下就直接添加文件了。 如果目录结构是多级的,在左边的目录树上能够显示多级吗。如果支持要如何操作?

网友A:
一般是可以支持多级菜单的啊

网友B:
我看至少三四级的菜单都是支持的

网友C:
你就正常多点进去呗,这个问题不大的

网友D:
我知道的是支持多级目录的,因为头文件包含就是这样

网友E:
你可以选择,我觉得跟目录多级没啥太大关系

网友F:
一般是建议不要多级目录,容易编译失败

网友G:
我之前遇到过,就是多级目录的话,容易让编译出问题,必须放到根目录下就可以了

网友H:
Windows系统对文件路径长度有一定限制(通常为260个字符),因此尽量避免创建过深的目录结构

网友I:
在多级目录中移动或重命名文件时,确保更新相关的包含路径和引用

网友J:
是的,Keil MDK支持多级目录结构。你可以在项目中创建多级文件夹来组织源代码、头文件和其他资源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