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两段代码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5-02-28):
下面这两段代码的区别是什么?
1:
GPIOB->CRH&=0X0000FFFF;
GPIOB->CRH|=0X88880000;
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网友A:
这两段代码都与 STM32 的 GPIO(通用输入输出)配置相关

网友B:
直接对 GPIO 端口的控制寄存器进行操作。

网友C:
第一种方法是直接操作寄存器,第二种是用库函数封装的方式,效果上类似,但写法和可读性不同。

网友D:
直接操作寄存器的方式运行更快,但可读性差,维护起来比较麻烦,尤其是后期改动时。

网友E:
GPIOB->CRH 这种方式需要手动计算寄存器值,不小心可能会影响到其他 GPIO 引脚。

网友F:
用 GPIO_Init() 这种库函数的方式更直观,ST 官方的 HAL 库也是基于这个思路。

网友G:
如果是性能要求极高的场合,寄存器操作会更快,因为少了一层函数调用的开销。

网友H:
GPIO_Mode_IPU 这个模式是上拉输入模式,直接操作寄存器时,相应的位配置成 0b1000 也就是 0x8。

网友I:
第一种方法是 “暴力改寄存器”,第二种方法更结构化,适合配合其他 HAL 库一起使用。

网友J:
如果后续要移植到别的 STM32 平台,使用库函数的方式更便于移植,直接改寄存器可能需要重新计算配置值。

网友K:
第一种方法直接覆盖了 GPIOB->CRH 高 16 位的配置,而库函数的方法只改动选定的引脚,更安全一些。

网友L:
你更倾向于哪种方式?如果是新手,推荐用库函数,熟练后可以尝试直接操作寄存器优化性能。

网友M:
在 STM32 中,每个 GPIO 端口都有两个控制寄存器,即CRL(低 8 位引脚控制寄存器)和CRH(高 8 位引脚控制寄存器)。通过对这些寄存器的位操作,可以精确地配置每个引脚的工作模式和速度。

网友N:
直接操作寄存器,无需函数调用,代码效率高。

网友O:
第二段代码更为推荐,因为它更符合现代嵌入式编程的最佳实践,提高了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P:
使用STM32标准外设库(如stm32f10x_gpio.h)提供的函数,通过结构体配置GPIO。

网友Q:
对开发者的要求较高,需要对 STM32 的寄存器结构和功能有深入的了解,并且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相对较差,尤其是在复杂的配置场景下。

网友R:
第一段代码直接操作寄存器,第二段代码使用库函数。

网友S:
直接寄存器操作提供了更高的灵活性和控制粒度,但增加了代码的复杂性和出错风险。

网友B:
第一段代码的配置(0x8888)‌
CRH寄存器分析:每个引脚由4位控制(Pin12~Pin15对应CRH的高16位)。
0x8对应的二进制是1000,即每4位的配置为:
MODE[1:0]‌ = 10 → 输出模式,最大速度50MHz。
CNF[1:0]‌ = 00 → 通用推挽输出模式。
结果:将GPIOB的Pin12~Pin15配置为推挽输出模式,最大速度50MHz。
第二段代码的配置(GPIO_Mode_IPU)‌
GPIO_Mode_IPU:将引脚设置为内部上拉输入模式(Input Pull-Up)。
结果:将GPIOB的Pin12~Pin15配置为输入模式,并启用内部上拉电阻。

网友T:
使用GPIO_Init函数的方式更直观,ST官方的HAL库也是基于这个思路

网友U:
通过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指定了要配置的引脚为 GPIOB 端口的 PB12、PB13、PB14 和 PB15。

网友V: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这行代码设置了GPIO结构体中的GPIO_Pin字段,指定要配置的引脚为12、13、14和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这行代码设置了GPIO结构体中的GPIO_Mode字段,指定这些引脚的模式为上拉输入(IPU)。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这行代码调用HAL库的GPIO_Init函数,它使用GPIO_InitStructure中的值来初始化GPIOB端口的指定引脚。

网友W:
配置 GPIOB的PB12-PB15引脚为输入上拉模式(IPU)。
通过直接操作寄存器 CRH(控制GPIOB的高8位引脚)实现。

网友X:
使用 STM32 标准外设库提供的函数来配置 GPIO。通过定义一个GPIO_InitTypeDef类型的结构体变量GPIO_InitStructure,并设置其中的成员变量,如GPIO_Pin(指定要配置的引脚)和GPIO_Mode(指定引脚的工作模式),然后调用GPIO_Init函数将配置应用到指定的 GPIO 端口。

网友Y:
除非有特殊性能需求或底层优化场景,否则推荐使用HAL库配置GPIO。

网友Z:
直接操作寄存器的代码可能更高效,因为它减少了函数调用的开销,并且生成的代码可能更小。

网友A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这段代码使用了HAL库的GPIO初始化结构体。用户将四个引脚(12-15)设置为输入上拉模式(IPU)。这种方式更直观,且不容易出错,因为HAL库已经处理了底层寄存器的配置。同时,HAL库的代码会根据不同的微控制器型号自动适配寄存器地址和位位置,因此具有更好的可移植性。

网友AB:
第一段代码直接操作寄存器,需要对寄存器的具体位进行操作。
第二段代码使用库函数和结构体,更加抽象和易于理解。

网友AC:
使用HAL库函数的代码更易于阅读和维护,因为它隐藏了底层的寄存器操作细节。

网友AD:
仅在需要极低层级控制(如实时性敏感、硬件调试)时使用直接寄存器操作。

网友AE:
第一段代码直接操作GPIO寄存器,通过位操作来设置引脚的模式和类型。这种方式更底层,更灵活,但也更容易出错。

网友AF:
第二段代码使用HAL库函数,这种方式更易于阅读和维护,提供了更高级别的抽象,使得代码更易于移植和理解。

网友AG:
直接操作寄存器可以更高效地执行指令,因为它避免了函数调用的开销,执行速度更快,不需要额外的函数调用过程。

网友AH:
直接操作寄存器避免了函数调用的开销。

网友AI:
第一段代码直接操作寄存器,代码的可读性和维护性较差。需要对寄存器的具体位定义有深入的理解。
第二段代码使用库函数,代码的可读性和维护性较好。通过结构体和函数调用来配置引脚,更加直观和易懂。

网友AC:
对于不熟悉STM32寄存器布局的人来说,这种代码的可读性可能较低。

网友AJ:
使用STM32标准外设库时,可以通过结构体配置GPIO。

网友AK:
GPIO_Pin 明确指定要配置的引脚(PB12-PB15)。
GPIO_Mode 设置为 GPIO_Mode_IPU(输入上拉)。

网友AL:
第二段代码使用STM32的标准库函数(HAL库或固件库)来配置GPIO。这种方式更高级,更安全,更容易理解和维护。

网友AM:
第一段代码可以精确控制每个位,适用于需要精细控制的场景。
第二段代码通过库函数封装,提供了更高的灵活性和易用性。

网友AN:
使用库函数的代码通常更易于理解和维护。

网友AO:
GPIOB
->
CRH
&=

0X0000FFFF
;

// 清零CRH寄存器的高16位

GPIOB
->
CRH
|=

0X88880000
;

// 设置CRH寄存器的高16位为0x8888
实现方式:直接操作GPIOB的配置寄存器(CRH),通过位掩码和位操作修改寄存器值。

网友AP:
GPIOB->CRH &= 0X0000FFFF;:这是位清除操作,它将GPIOB端口配置寄存器的高半部分(CRH)的位16至31清零,保留位0至15的值不变。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清除之前可能设置的配置。
GPIOB->CRH |= 0X88880000;:这是位设置操作,它将GPIOB端口配置寄存器的高半部分的位24、26、28和30设置为1,对应于引脚12、13、14和15的模式配置。具体来说,每个引脚的模式被设置为“01”(在CNFy[1:0]和MODy[1:0]中),这表示这些引脚被配置为上拉/下拉输入模式,MODy[1:0]设置为“10”表示输入模式。

网友AQ:
第二段代码更好,因为它按照现在嵌入式编程的好习惯来写的,让代码更容易懂,更容易修改。

网友AR:
通过对GPIOB->CRH寄存器的操作,配置的是 GPIOB 端口的高 4 位引脚(即 PB12 - PB15)。

网友AL:
第一段代码直接操作寄存器,需要对寄存器结构非常熟悉,而且容易出错,尤其是位掩码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M:
GPIOB->CRH&=0X0000FFFF;
GPIOB->CRH|=0X88880000;
这里直接操作寄存器CRH。STM32的GPIO端口每个有高位寄存器CRH和低位寄存器CRL,控制16个引脚中的高8位(比如PB12-PB15)。CRH的每一位对应一个引脚的模式、输出类型、速度等配置。

网友AS:
使用了库函数和结构体,开发者不需要深入了解寄存器的具体操作,只需要按照库函数的接口说明进行配置即可。

网友AT:
GPIOB->CRH &= 0X0000FFFF;:这行代码将GPIOB端口的高配置寄存器(CRH)的高16位清零,保留低16位的值。这通常是为了准备对高16位进行新的配置。
GPIOB->CRH |= 0X88880000;:这行代码将GPIOB端口的高配置寄存器(CRH)的高16位设置为特定的值(每个四位一组,共四组,每组设置为8,即1000二进制)。在STM32的GPIO配置中,1000通常表示将引脚配置为输入上拉模式(具体取决于芯片型号和参考手册)。

网友AU:
直接操作寄存器,提供了非常高的灵活性和控制粒度,但也可能增加代码的复杂性和出错风险。

网友AV:
对不熟悉寄存器的开发者不友好,调试和维护难度较大。

网友AW:
第一段代码直接操作寄存器,这种方式更接近硬件层面,通常用于需要优化性能或代码大小的情况。

网友AX:
根据 STM32 的寄存器定义,0X8在CRH寄存器中对应的是输入上拉 / 下拉模式,这里配置为输入上拉模式的可能性较大,但具体还需要结合其他寄存器的设置。

网友AH:
代码 1 是直接操作寄存器的方式,代码简洁但可读性和可维护性较差;代码 2 是使用库函数的方式,代码可读性和可维护性好,但执行速度相对较慢。

网友AK:
两者都将 GPIOB 端口的 PB12 - PB15 引脚配置为上拉输入模式,但代码 2 的配置更加直观和明确。

网友AY:
使用库函数的代码就像用现成的工具,这样写出来的代码更直观、简单。

网友AZ:
HAL库简化了操作,不用管里面细节,直接调用就好。

网友BA:
STM32标准库使用结构体来配置GPIO,方便设置引脚模式、速度等。

网友BB:
直接操作寄存器是底层编程,而库函数是封装好的高层接口。

网友BC:
直接操作寄存器适合实时和调试,但通常不推荐。

网友BD:
GPIO初始化函数让设置更直接,ST的HAL库也是这样设计的,方便使用。

网友BE:
一般情况用hal库设gpio就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