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的同一个定时器,不同的通道,可以不同时的输出pwm波形吗

楼主(2025-02-28):
请问,stm32的同一个定时器,不同的通道,可以不同时的输出pwm波形吗?比如tim1的ch1输出,延时几毫秒后tim1的ch2输出。

现在是要输出两个相位不同的pwm波形,延时时间、频率、占空比都能随时控制改变的那种,频率和占空比方面可以控制了,但是两个波形的相位差还没有做好。之前是用了两个定时器,通过使能定时器的时间不同实现的,那么能不能对同一个定时器的不同通道进行控制?

网友A:
TIMER的各个通道的输入 输出是可以独立控制的。

你目前的需求是可以满足的。

网友B:
STM32中,同一个定时器的不同通道可以输出相位不同的PWM波形。

网友C:
一般是支持的,而且可以通过调整捕获比较寄存器(CCR)的值来实现相位差。

网友D:
你可以通过修改定时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ARR)和捕获比较寄存器(CCR)来动态调整频率和占空比。

网友E:
在你配置的时候,注意时钟配置,确保定时器的时钟配置正确,以满足所需的PWM频率。

网友F:
根据系统时钟和定时器预分频器计算相位差对应的CCR值。

网友G:
在运行时动态调整频率、占空比和相位差时,确保不会导致PWM波形失真。

网友H:
正常来说,你可以在同一个定时器的不同通道上输出相位不同的PWM波形,并实现频率、占空比和相位差的动态控制。

网友I:
你可以试试用cubemx来配置一下的,也许是可以直接用的

网友J:
只要有延时几毫秒之后是可以的

网友K:
这不是相当于独立控制吗,一般来说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