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HAL_I2C_Mem_Read()函数连续读数据读到第二地址(第二个字节)的时候就开始出错

楼主(2025-02-28):
HAL_I2C_Mem_Read()函数连续读数据读到第二地址(第二个字节)的时候就开始出错。不知道是前面的数据覆盖后面的数据,还是后面的数据覆盖前面的数据

网友A:
在使用 HAL_I2C_Mem_Read() 函数时,如果连续读取数据时在第二个字节开始出错,可能是由于地址自动递增问题

网友B:
I2C 设备的寄存器地址通常是自动递增的。如果你在读取数据时没有正确设置地址自动递增,可能会导致读取错误。

网友C:
缓冲区溢出可能是这样,确保你提供的缓冲区足够大,以容纳所有要读取的数据。如果缓冲区太小,可能会导致数据覆盖。

网友D:
I2C 时钟速度过快可能导致通信不稳定,尤其是在长距离或高噪声环境中。尝试降低 I2C 时钟速度,看看问题是否得到解决。

网友E:
确保从设备能够正确响应主设备的读取请求。某些从设备可能需要特定的初始化或配置才能正确响应

网友F:
检查 HAL_I2C_Mem_Read() 函数的返回值,以确定是否发生了错误。常见的错误包括总线错误、仲裁丢失、ACK 失败等

网友G:
检查地址自动递增,确保从设备的寄存器地址在读取时自动递增。如果不自动递增,可能需要多次调用 HAL_I2C_Mem_Read() 函数,每次读取一个字节

网友H:
可以检查缓冲区大小,确保 data 数组足够大,以容纳所有要读取的数据

网友I:
降低 I2C 时钟速度,尝试降低 I2C 时钟速度,看看问题是否得到解决

网友J:
其实可以使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检查 I2C 总线上的信号,确保从设备正确响应主设备的读取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