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这里的映射不太明白?

楼主(2025-02-28):
stm32进行输入捕获实验,使用TIM2的CH1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CC1S=01         选择输入端 IC1映射到TI1上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上升沿捕获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映射到TI1上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0;//IC1F=0000 配置输入滤波器 不滤波
TIM_ICInit(TIM2, &TIM2_ICInitStructure);

这里为什么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而不是配置到 TIM_ICSelection_IndirectTI上?

网友A:
STM32的输入捕获实验中,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Selection_IndirectTI 的区别在于输入信号与捕获通道的映射关系。你提到的代码中使用了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而不是 TIM_ICSelection_IndirectTI,这是由具体的应用需求决定的。

网友B:
STM32的定时器输入捕获功能用于测量外部信号的脉宽或频率。每个定时器有多个捕获通道(如TIM24个捕获通道:CH1CH2CH3CH4),每个通道可以映射到不同的输入信号(TI1TI2TI3TI4)。

网友C: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功能是将捕获通道直接映射到对应的输入引脚。

网友D:
一般来说,TIM_ICSelection_IndirectTI是将捕获通道映射到非对应的输入引脚

网友E:
在你的代码中,配置了 TIM_Channel_1TIM_ICSelection_DirectTI,这意味着 IC1 直接映射到 TI1。这是最常见的配置

网友F:
如果你的实验只需要捕获 TIM2_CH1 引脚的信号,那么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是最合适的选择。

网友G:
我知道的是,TIM_ICSelection_IndirectTI 通常用于交叉捕获:例如,用 IC1 捕获 TI2 的信号,或用 IC2 捕获 TI1 的信号。

网友H:
其实TIM_ICSelection_IndirectTI可以支持多信号处理,当需要同时捕获多个信号,且信号来源与捕获通道不一一对应时。

网友I:
可以支持某些编码器或 PWM 输入捕获场景中,可能需要交叉映射。这都可以使用TIM_ICSelection_IndirectTI

网友J:
选择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是因为希望捕获的是 TIM2_CH1TI1)的信号,直接映射关系更符合应用需求。如果未来需要捕获其他引脚的信号(如用 IC1 捕获 TI2 的信号),则可以使用 TIM_ICSelection_Indirect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