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用红外热成像测温仪测量PCBA的温度,测温仪离被测PCBA的距离不一样显示的最高、最低温...

楼主(2025-02-28):
用红外热成像测温仪测量PCBA的温度,测温仪离被测PCBA的距离不一样显示的最高、最低温度都不一样。那以哪个距离为准?

网友A:
我觉得应该以镜头焦距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以镜头焦距为准

关键是远近都可以对焦啊

网友B:
可能跟反射有关

记得给测试的表面刷一层黑色的物质

网友C:
影响因素较多,这种测试方法估计不能用作精确测温吧,只能作为参考。可以研究一下说明书该怎么操作,一般说明书会有操作方法。

网友D:
几度误差不大 温度大概即可(确认是不是高温)

网友E:
我们一般用红外成像都是查找板子的发热源,测具体的温度都是用类似那种额温枪测的

网友F:
红外测温有辐射系数和距离参数(通道衰减)的,标定的距离准确一些

网友G:
您好,是否需温度传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