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支持电荷泵与电阻型

楼主(2025-02-28):
介绍中颖MCU内建的LCD驱动器的基本原理,如何利用电荷泵和传统电阻型设计来驱动LCD显示屏,特别是针对不同占空比和偏置方式的适配。介绍如何设置LCD驱动的不同段数,配置对比度调节。

网友A:
对比度调节是不是就是控制电压 啊?

网友B:
说的是LCD屏吗?具体有啥区别?

网友C(2025-05-31):
液晶屏本身是一个电容性负载,需要通过多路交替电压信号驱动,保证液晶分子状态切换且避免DC偏压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