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or Control] FOC算法详解之SVPWM视频教程

楼主(2025-02-28):
FOC( Field Oriented Control ),磁场定向控制,又称磁场矢量控制。
目前是无刷直流电机(BLDC)和永磁同步电机(PMSM)高效控制的最佳选择
特点:通过精确地控制磁场大小与方向,使得电机的运动转矩平稳、噪声小、效率高,并且具有高速的动态响应。
FOC 的核心思想是将三相交流电机的控制转换为对应的直流电机控制。具体来说,FOC 通过以下步骤实现:
测量电机的转子位置和相电流。
将三相电流转换为两相固定坐标系(d-q坐标系)的电流分量。
根据转子位置信息,将d-q坐标系的电流分量转换为与转子磁场垂直的分量(转矩分量)和与转子磁场平行的分量(磁通分量)。
独立控制转矩分量和磁通分量,从而实现电机的精准控制。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FOC算法详解之SVPWM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dNjrxcZRKNniSu0PCNoXmQ
提取码:

网友A(2025-05-08):
在FOC算法中,SVPWM是一种高效的电机控制技术

网友B:
SVPWM通过逆变器的开关状态组合,生成逼近圆形的旋转磁场,从而控制电机的转矩和速度

网友C:
如果想要实现SVPWM,那么首先要进行扇区判断

网友D:
相比SPWM,SVPWM的直流电压利用率提高15%

网友E:
SVPWM通过对称插入零矢量,减少PWM谐波,改善电机运行平稳性

网友F:
SVPWM具有动态响应快的优势。它可以直接控制电压矢量,适合高性能电机控制场景

网友G:
void setPhaseVoltage(float Uq, float Ud, float angle_el) {
    int sector = (angle_el / _PI_3) + 1; // 扇区判断
    float T1 = _SQRT3 * _sin(sector * _PI_3 - angle_el) * Uq / driver.voltage_limit;
    float T2 = _SQRT3 * _sin(angle_el - (sector - 1) * _PI_3) * Uq / driver.voltage_limit;
    float T0 = 1 - T1 - T2; // 零矢量作用时间

    float Ta, Tb, Tc;
    switch (sector) {
        case 1:
            Ta = T1 + T2 + T0 / 2;
            Tb = T2 + T0 / 2;
            Tc = T0 / 2;
            break;
        // 其他扇区类似处理...
    }
    // 更新PWM占空比
    driver.setPwm(Ta, Tb, Tc);
}

网友H:
实际电路中需设置死区时间,防止上下桥臂直通导致短路

网友I:
当目标矢量超出范围时,需进行饱和处理

网友J:
其核心在于扇区判断、作用时间计算和占空比分配,结合FOC算法可显著提升电机的动态性能和能效

网友K(2025-09-26):
我爱FOC,我爱SVPWM,我爱版主

网友L(2025-11-02):
目标矢量超出范围,需要进行饱和处理

网友M:
有代码讲解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