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技术文章:APM32F051比较器中断配置限制及过流保护方案实现

楼主(2025-02-28):
一、问题背景与限制分析
在APM32F051中,比较器2(COMP2)的硬件设计限制了其直接连接至定时器3(TIM3)的刹车(Break)输入功能。根据数据手册,COMP2的输出仅能路由至定时器1(TIM1)的刹车引脚(TIM1_BKIN),而**无法直接绑定到TIM3的刹车输入**。若需通过COMP2控制TIM3的PWM关断,需采用以下替代方案:
1. 硬件限制说明
- **COMP2至TIM3的直连不可行**:APM32F051的COMP2输出信号未内部连接至TIM3刹车输入引脚,导致无法通过硬件级联实现快速关断。
- **EXTI22中断不可用**:与APM32F072/F091不同,APM32F051的COMP2无法通过EXTI22触发中断,需依赖外部GPIO实现信号传递。
2. 替代方案核心思路
- **步骤1**:将COMP2的输出信号映射至某个GPIO引脚(如PA5)。
- **步骤2**:配置该GPIO为外部中断(EXTI)输入源。
- **步骤3**:在外部中断服务程序中关闭TIM3的PWM输出。
--------------------------------------------------------------------------------
二、硬件连接与配置步骤
1. 配置COMP2输出至GPIO
根据APM32F051的引脚复用表,选择支持COMP2输出的GPIO引脚(例如PA5),并配置复用功能:
// 使能COMP2并将输出映射至PA5
COMP2->CSR |= COMP_CSR_EN;               // 使能COMP2
COMP2->CSR |= COMP_CSR_OUTSEL_0;         // 选择输出至GPIO(具体值参考手册)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7_COMP2; // 具体复用编号参考手册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2. 配置GPIO外部中断
将PA5配置为EXTI输入,并关联至EXTI5中断线:
// 配置PA5为EXTI输入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T_RISING; // 上升沿触发中断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DOWN;       // 下拉电阻防止误触发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配置EXTI5中断优先级
HAL_NVIC_SetPriority(EXTI4_15_IRQn, 0, 0); // 设置高优先级
HAL_NVIC_EnableIRQ(EXTI4_15_IRQn);         // 使能中断

3. 编写中断服务程序
在EXTI5中断服务程序中关闭TIM3的PWM输出:
// 中断服务程序(示例)
void EXTI4_15_IRQHandler(void) {
    if (__HAL_GPIO_EXTI_GET_IT(GPIO_PIN_5) != RESET) {
        __HAL_GPIO_EXTI_CLEAR_IT(GPIO_PIN_5); // 清除中断标志

        // 关闭TIM3的PWM输出
        TIM3->CR1 &= ~TIM_CR1_CEN;           // 关闭定时器
        TIM3->BDTR &= ~TIM_BDTR_MOE;         // 关闭主输出(可选)

        // 其他保护逻辑(如故障记录、状态指示等)
    }
}

--------------------------------------------------------------------------------
三、关键问题与优化建议
1. 实时性优化
- **硬件滤波**:在COMP2输出引脚(PA5)与地之间并联RC电路(如10kΩ电阻 + 100pF电容),减少噪声导致的误触发。
- **中断优先级**:将EXTI5中断设为最高优先级,确保快速响应。
2. 软件防抖处理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添加去抖动逻辑,例如延时验证信号稳定性:
// 示例:软件防抖
if (HAL_GPIO_ReadPin(GPIOA, GPIO_PIN_5) == SET) { // 再次确认信号
    TIM3->CR1 &= ~TIM_CR1_CEN;
}

3. 信号链路验证
- **示波器监测**:观察COMP2输出(PA5)的波形,确保在过流时信号跳变正常。
- **逻辑分析仪**:捕获EXTI中断触发与PWM关闭的时间差,评估实时性是否满足需求。
--------------------------------------------------------------------------------
四、方案总结
通过将APM32F051的COMP2输出信号映射至GPIO,并利用外部中断控制TIM3的PWM关断,成功绕开了硬件设计限制。该方案的优缺点如下:
优点
- **规避硬件限制**:无需依赖COMP2直连TIM3刹车功能。
- **灵活性高**:可扩展至其他定时器或外设控制。
缺点
- **实时性降低**:中断响应时间(通常1~5μs)比硬件刹车(纳秒级)慢,可能不适用于超高速保护场景。
- **软件复杂度增加**:需处理中断优先级、防抖等问题。
适用场景
- 对实时性要求不苛刻的过流保护(如低速电机控制、电源管理)。
- 需多路独立保护的场景(COMP1控制TIM1,COMP2控制TIM3)。
--------------------------------------------------------------------------------
五、附录:关键代码片段
1. COMP2输出配置(详细版)
// 配置COMP2输出至PA5(假设AF7为COMP2复用功能)
COMP2->CSR |= COMP_CSR_EN;                     // 使能COMP2
COMP2->CSR |= (1 << COMP_CSR_POLARITY_Pos);    // 设置输出极性(高电平有效)
COMP2->CSR |= (3 << COMP_CSR_OUTSEL_Pos);      // 选择GPIO输出(具体值参考手册)

// 配置PA5为复用功能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7_COMP2;    // 复用功能编号需查手册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2. 外部中断配置(HAL库版)
// 配置EXTI5中断
EXTI_ConfigTypeDef extiConfig = {0};
extiConfig.Line = EXTI_LINE_5;
extiConfig.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Config.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 上升沿触发
extiConfig.GPIOSel = EXTI_GPIOA;
HAL_EXTI_SetConfigLine(&extiConfig);

// 设置中断优先级并使能
HAL_NVIC_SetPriority(EXTI4_15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EXTI4_15_IRQn);

--------------------------------------------------------------------------------
通过上述方案,开发者可在APM32F051上实现COMP2对TIM3的PWM关断控制,兼顾系统可靠性与灵活性。

网友A:
学习了。
看来APM32还是考虑此应用场景,所以,我们还是使用TIM1的来实现此功能吧!

不过,我们上回也是在片外实现的触发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