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37] 探讨 AT32F403A 的低功耗模式及应用

楼主(2025-02-28):
大家好,AT32F403A 微控制器提供了多种低功耗模式,可以在不影响系统运行的情况下节省能量。特别是在电池供电的设备中,合理使用低功耗模式至关重要。

1. AT32F403A 的低功耗模式
睡眠模式: 系统时钟关闭,但 CPU 和外围设备保持运行。
停机模式: 除了部分必要外设外,所有系统时钟关闭。
待机模式: 大部分外设关闭,只有极少数重要外设和 RTC 保持工作。
2. 低功耗模式的配置
例如,进入睡眠模式可以通过以下方式:

c
复制
编辑
void Enter_Sleep_Mode(void) {
    // 配置系统进入睡眠模式
    __WFI();  // 等待中断,进入睡眠模式
}
3. 低功耗设计建议
外设时钟管理: 禁用不必要的外设时钟。
使用 RTC: 使用 AT32F403A 的 RTC 模块来管理定时事件,减少 CPU 的唤醒。
通过合理利用这些低功耗模式,可以大大提高系统的能效。如果你有其他低功耗设计经验,欢迎分享!

网友A:
有测试过睡眠模式、停机模式以及待机模式都在多少瓦特嘛

网友B:
还有烧录口要注意,设计不好会漏电

网友C:
进出低功耗模式都很简单,就是怎么控制不漏点比较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