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3] 使用 AT32F403A 实现 UART 串口通信

楼主(2025-02-28):
大家好,今天来聊聊 AT32F403A 的串口通信功能。AT32F403A 提供了多达 4 个 UART 接口,非常适合需要串口通信的应用场合。这里,我们将分享如何配置和使用 UART 实现数据收发。

1. UART 配置
首先,初始化 UART 接口。以下是配置 115200 波特率的代码示例:

c
复制
编辑
void UART_Config(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

    // 配置 USART1 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配置 GPIO 为 UART 模式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TX, RX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配置 UART 参数
    USART_InitStruct.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

    // 启动 UART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2. 串口数据收发
数据发送与接收的代码如下:

c
复制
编辑
// 发送数据
void UART_SendData(uint8_t data)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 data);
}

// 接收数据
uint8_t UART_ReceiveData(void)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RESET);
    return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3. 使用中断进行串口通信
如果需要通过中断接收数据,可以启用 USART 中断并在中断服务例程中处理。

网友A:
为什么通常用 9600/115200 波特率,不用更高的波特率,用更高的传输数据不是更快嘛

网友B:
通信速率和通信距离有关系,另外串口实际应用过程中很难用到高速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通常用 9600/115200 波特率,不用更高的波特率,用更高的传输数据不是更快嘛 ...

这个速率是历史遗留,以前没那么高的速度,用这两个正好,用习惯了就都用这个

是的,现在基本速率就是这两种,别的都少见

网友D:
AT32F403A 的 UART 通信,最大传输距离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