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单片机计算FFT很慢,在开启FPU后有没有其他办法更快点。

楼主(2025-02-28):
如何利用FPU加速卡尔曼滤波算法,将计算时间从500μs缩短至100μs以下?

有调用CMSIS DSP库没有?

网友A:
利用硬件加速模块

网友B:
如果单片机内置了专用的FFT硬件加速器,那么直接使用这些加速器将是最有效的方法。

网友C:
如果单片机没有FPU或者FPU性能不足,可以考虑使用定点运算来代替浮点运算。定点运算通常更快,因为它使用整数运算,不需要复杂的浮点数处理。

网友D:
汇编语言可以直接操作 CPU 的寄存器和指令集,能够更高效地完成计算任务。

网友E:
可以在特定条件下显著提高计算速度。你可以根据具体需求选择合适的快速算法。

网友F:
虽然FPU可以加速浮点运算,但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定点运算可能会更高效。你可以将浮点数转换为定点数进行计算,最后再转换回浮点数。这可以减少浮点运算的开销。

网友G:
用移位代替除法

网友H:
合理安排数据的存储方式,减少内存访问时间。

网友I:
在FFT计算过程中,尽量减少中断的发生,因为中断处理会打断FFT计算,增加额外的开销。

网友J:
如果单片机支持,可以使用硬件加速器来加速FFT计算。

网友K:
通过代码优化,如减少不必要的计算、优化循环结构、使用更高效的算法等,可以进一步提高FFT的计算速度。

网友L:
将FFT计算中的循环结构进行展开,减少循环控制的开销,提高指令执行的效率

网友M:
在进行FFT计算之前,对输入数据进行排序和分组,使得数据在计算过程中具有更好的局部性,便于处理器进行缓存优化,从而提高数据访问速度。

网友N:
FFT计算中存在大量的对称性,充分利用这些对称性可以减少计算次数。

网友O:
FFT 计算通常需要大量的数据存储和访问。

网友P:
预先计算并存储一些常用的三角函数值(如正弦、余弦值)在查找表中。在FFT计算过程中,直接通过查表获取所需的三角函数值,而不是实时计算,这样可以大大节省计算时间。

网友Q:
通过降低采样率和FFT的大小

网友R:
对于一些关键的计算函数,可以使用内联函数来减少函数调用的开销;对于性能要求极高的部分代码,可以使用汇编语言编写,以充分发挥单片机的硬件特性,提高代码的执行效率。

网友S:
不同的 FFT 算法在计算复杂度和性能上有所差异。

网友T:
定点运算所需的硬件资源相对较少,也可以提高计算效率。

网友U:
基 - 2 算法是最经典的 FFT 算法,但对于一些特定的数据长度,基 - 4、分裂基等算法可能具有更高的计算效率。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算法,以减少计算量和计算时间。

网友V:
适当提高单片机的时钟频率可以加快计算速度

网友W:
优化代码循环结构和编译器选项

网友X:
如果可能,减少FFT的点数,因为FFT的计算复杂度与点数的对数成正比。

网友Y:
硬件浮点运算单元和DSP

网友Z:
避免在 FFT 计算过程中被其他低优先级的任务打断,减少计算的延迟。

网友AA:
快速数论变换

网友AB:
将 FFT 核心代码内联到主函数,避免函数调用开销。

网友AC:
如果单片机支持多核或多线程处理,可以尝试将FFT计算并行化,将数据分割成多个部分

网友AD:
将大信号分割为多个小块分别进行 FFT,利用缓存局部性提高效率。

网友AE:
适当使用内联函数和宏可以减少函数调用带来的开销。

网友P:
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使用额外的协处理器来分担主处理器的工作负担。

网友AF:
将信号补零至最近的 2 的幂次长度,减少混合基 FFT 的计算量。

网友AG:
蝶形运算是FFT算法的核心部分,对其进行优化可以减少乘法和加法运算的次数。

网友AH:
使用更高效的FFT算法,例如Cooley-Tukey算法或蝶形算法,这些算法可以减少计算量和内存访问次数。

网友AF:
化数据结构和访问模式

网友AI:
通常可以使用定点数(整数)代替浮点数进行FFT计算。

网友AJ:
定点 FFT 算法可能比浮点 FFT 算法更快。定点运算避免了浮点运算中复杂的小数处理和进位操作,减少了计算时间。

网友S:
优化内存访问模式,减少缓存未命中次数,可以提高数据访问速度。

网友AK:
通过使用整数运算代替小数

网友AL:
开启FPU应该直接就能降下来吧

网友AM:
不加任何处理,直接运行也不会500us吧

网友AN:
如果应用场景允许,使用定点数代替浮点数进行计算。尽管这需要额外的量化处理步骤,但通常能显著加快计算速度,并减少内存占用。

网友AO:
开启 DMA 和硬件 FFT 加速器

网友AP:
直接用自带的FPU,速度肯定够的

网友AQ:
使用整数运算代替小数,再开启FPU肯定是够的

楼主(2025-04-09):
引用 网友P:
预先计算并存储一些常用的三角函数值(如正弦、余弦值)在查找表中。在FFT计算过程中,直接通过查表获取所 ...

这是一种方法,但是内存开销比较大,而且只能保存一些常见的,不可能全包括,对精度有一定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K:
通过使用整数运算代替小数

这也是一个方法,我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Q:
使用整数运算代替小数,再开启FPU肯定是够的

这两个都开启,时间肯定够用了,但是没试过整数代替浮点数,需要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