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果非 5V 容忍管脚,输入电平超过芯片的 VDD + 0.3V 的高电压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2025-02-28):
有以下两种问题: 1. 此高电压透过芯片内部路径抬升 VDD/VDDA 电压,此高电压也会透过 ADC 内部干扰其他 ADC 通道输入信号源,因此导致任一 ADC 通道采样结果都不准确

2. 因芯片内部设计,此高电压在 64 和 48 管脚封装内会干扰 HEXT,导致其无法起振或起振后又停振

综合以上影响,任何外部器件其输出超过 VDD + 0.3V,不可直接与非 5V 容忍管脚连接。此时建议这类器件输出信号源先经一电阻分压网路将输出分压到 VDD 以下,再连接到非 5V 容忍管脚,如此可避免上述问题发生。AT32MCU 的管脚具有片内下拉电阻(RPD),分压网路可以以信号源串接一外接电阻(RIN)连接至非 5V容忍管脚,再配合软件使能该管脚之片内下拉电阻,而形成最简单的电阻分压网路。

考虑片内下拉电阻值工艺徧差可能,选择 RIN 时应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1) 以 RPD 最大值估算分压后 VPIN 需低于 VDD

(2) 以 RPD 最小值估算分压后 VPIN 需高于 VIH 最小值规格

例如:若 VDD = 3.3V,VIN = 3.8V,可选择 RIN = 30 kΩ

(1) 3.8×120/(30+120)=3.04V,低于 3.3V

(2) 3.8×70/(30+70)=2.66V,高于 0.31×3.3+0.8=1.823V

遵守以上条件可避免非 5V 容忍管脚承受电平超过 VDD + 0.3V 以上电压,并使器件输出之高电平经分压后仍可被管脚认得为输入高电平。

网友A:
芯片内部的晶体管、二极管等半导体器件都有其特定的耐压范围。

网友B:
长期或持续的过高电压输入还可能对IO口造成物理损坏,导致端口无法正常工作或完全失效。

网友C:
将外部器件的输出信号通过电阻分压网络分压到VDD以下

网友D:
异常的高电压和大电流会产生较强的电磁辐射,可能会对周围的其他电路和设备产生电磁干扰,降低整个系统的电磁兼容性(EMC)。

网友E:
过高的输入电压会使芯片内部的电阻等无源元件承受的功率超过其额定功率。

网友F:
一般超这点没事吧

网友G:
通过3.3V单片机的GPIO直接驱动5V继电器或传感器

网友H:
高压噪声可能耦合到其他IO口或电源,引发误动作。

网友I:
过高的电压可能会超过IO口的耐压范围,导致内部电路损坏,使得IO口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
芯片的逻辑电路是按照正常的输入电平范围来设计和工作的。当输入电平超出正常范围,特别是超过 VDD + 0.3V 时,芯片可能无法正确识别输入信号的逻辑状态。

网友J:
高压导致芯片内部寄存器或逻辑电路进入异常状态,无法恢复

网友K:
可能导致电源不稳定,进而影响芯片的正常工作。

网友L:
过高的电压可能会直接损坏 IO 口内部的晶体管、二极管等半导体器件。

网友H:
超过此值会突破器件的物理保护机制。

网友M:
通过合理计算,选择满足条件的电阻值

网友N:
ESD二极管持续导通,导致额外静态电流

网友O:
可能导致GPIO误读为高/低电平。

网友P:
长期处于高电压输入状态下,还可能会使器件发热过度,造成永久性的物理损坏,使芯片报废。

网友Q:
过高的输入电压可能会在芯片内部产生电磁干扰,影响其他正常信号的传输和处理。

网友R:
在所有外部信号进入IO口前放置TVS二极管或电阻分压。

网友S:
添加光耦或隔离运放(如ISO124)隔离高压信号。

网友T:
大电流通过ESD二极管或GPIO电路,高温烧毁晶体管或金属连线。

网友C:
过高的输入电平可能会使 IO 口内部的逻辑判断出现混乱,导致芯片无法正确识别输入信号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进而使相关的逻辑操作出现错误,影响整个电路的功能实现。

网友U:
大多数IC在其I/O引脚上都配备了静电放电(ESD)保护二极管,用于保护芯片免受静电损害

网友V:
3.3V芯片的GPIO阈值为0.8V~2.0V,输入5V可能导致逻辑不稳定。

网友W:
ESD保护二极管击穿,芯片损坏。

网友X:
串联限流电阻后并联到GND,吸收过压能量。

网友J:
长期处于输入电压超过 VDD + 0.3V 的高电压状态下,芯片内部的材料会受到额外的应力和损耗。

网友Y:
瞬时损坏

网友Z:
GPIO引脚内置的ESD(静电放电)保护二极管(通常是双向的PN结)会导通,将高压直接引入芯片内部供电电路。

网友I:
不仅会影响电源电压的稳定性,还可能导致其他电路的误操作。

网友AA:
超出正常范围的高电压可能会使输入信号的波形发生畸变,产生信号失真的情况。这会导致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变得不陡峭,信号的脉宽发生变化等,影响信号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网友AB:
将5V信号转换为3.3V兼容电平。

网友AC:
:过高的电压可能会通过内部电路传导到其他部分,影响整个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AD:
过高的输入电压会使 IO 口的输入电流增大,超出其正常工作电流范围。这不仅会增加芯片的功耗,还可能导致电源电压波动,影响整个芯片以及与之相连的其他电路的稳定工作。

网友AE:
过高的输入电压会使芯片内部产生更多的热量,导致芯片温度升高。如果散热条件不好,热量会不断累积,进一步加速芯片内部材料的老化和性能退化。

网友AF:
损坏芯片内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