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固件OTA升级时,如何设计回滚机制防止断电变砖?

楼主(2025-02-28):
固件OTA升级时,如何设计回滚机制防止断电变砖?

网友A(2025-04-30):
升级成功之后再改变升级成功标记不就好啦,升级失败的话就读取备份固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升级成功之后再改变升级成功标记不就好啦,升级失败的话就读取备份固件

OTA是不是一般带WIFI,或者蓝牙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