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阻的种类有这么多,你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嘛

楼主: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电阻,作为电子人来说,是无比熟悉的,那么对于电阻,你真的熟悉吗,今天,我们一起来走进电阻的世界吧

一、电阻的种类

以上电阻是立创商城的分类:
贴片电阻、可调电阻/电位器、插件电阻、NTC热敏电阻、电流采样电阻/分流器、PTC热敏电阻、排阻、光敏电阻、铝壳/瓷管电阻、压敏电阻。

下面我们就从这些种类来进行电阻的介绍。

二、分类介绍
贴片电阻
贴片电阻是表面贴装元件,体积小、重量轻,适合高密度电路板。它结构简单,电阻体直接贴在电路板上。因其尺寸小,能节省大量空间,广泛应用于手机、平板电脑等小型电子产品中。贴片电阻精度高、稳定性好,便于自动化生产,但焊接时对工艺要求较高,维修更换相对困难。

可调电阻 / 电位器
可调电阻能通过旋转或滑动调节阻值,常见的有旋转式和滑动式。电位器作为特殊的可调电阻,有三个引脚,可用于调节电压、电流或音量等。在音响设备中,电位器用于调节音量大小;在电子实验电路中,方便调试电路参数。其优点是能灵活改变阻值,但长期使用可能因磨损导致接触不良,精度相对较低。

插件电阻
插件电阻通过引脚插入电路板的孔中进行焊接,是传统的电阻安装形式。它功率范围广,从较小功率到较大功率都有。在一些对空间要求不高、功率需求较大的设备,如老式电视机、电源适配器中较为常见。插件电阻安装简单,易于维修,但占用空间大,不适合高密度电路板设计。

NTC 热敏电阻
NTC 热敏电阻的阻值随温度升高而降低,基于半导体材料的热敏特性。常用于温度测量与控制,如空调的温度传感器,能精准感知环境温度并反馈给控制系统。在过流保护方面,开机瞬间可抑制浪涌电流。优点是对温度变化敏感,响应速度快,但线性度较差,使用时需进行校准。

电流采样电阻 / 分流器
电流采样电阻用于测量电路中的电流,通过测量其两端电压降,依据欧姆定律计算电流。分流器则是特殊的低阻值电阻,能将大电流按比例转换为小电流以便测量。在电动汽车的电池管理系统中,精确测量电池充放电电流。这类电阻精度高、温漂小,但阻值通常较小,对测量电路的精度要求高。

PTC 热敏电阻
PTC 热敏电阻阻值随温度升高而增大,有自恢复特性。可用于过流保护,如手机充电器中,电流过大时阻值迅速增大限制电流。在加热应用中,如暖手宝,利用其发热特性。优点是能自动恢复,可靠性高,但动作温度有一定范围,过载能力有限。

排阻
排阻是多个电阻集成在一个封装内,引脚按特定方式排列。能节省电路板空间,减少布线复杂度。在数字电路中,常用于上拉电阻、下拉电阻等,如单片机的 I/O 口电路。其一致性好,便于设计和生产,但一旦其中一个电阻损坏,可能需整体更换。

光敏电阻
光敏电阻的阻值随光照强度变化,光照增强,阻值减小。常用于光控电路,如路灯的自动开关控制,根据环境光线亮度自动开启或关闭。在安防监控中,用于检测光线变化触发报警。优点是对光敏感,响应快,但受环境温度等因素影响较大。

铝壳 / 瓷管电阻
铝壳电阻采用铝外壳封装,散热好,功率大;瓷管电阻则以陶瓷管为基体,绝缘性能好。常用于大功率电路,如工业设备的制动电阻,消耗电机制动时产生的能量。这类电阻功率大、稳定性高,但体积较大,成本也相对较高。

压敏电阻
压敏电阻在电压超过一定值时,阻值急剧下降,能吸收过电压能量。主要用于过电压保护,如家用电器的电源输入端,防止雷击等瞬间过电压损坏设备。响应速度快,通流容量大,但多次动作后性能可能下降。
以上就是对电阻种类的一个基本介绍,希望大家能有所收获

网友A(点评):
就差浆糊电阻,弯弯绕电阻。

网友B(点评):
电阻的分类和特点介绍,电子人的必备基础知识。

网友C(2025-02-28):
复习一下相关知识点,遗忘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D:
各种各样的应用都是又必要的,还有一种防浪涌的贴片电阻,瞬时可以承受大功率的,很多预充电路的场合可以使用

网友E:
热敏,压敏,光敏,力敏,气敏,湿敏------敏感电阻就有一大串

网友F:
功率电阻,水泥电阻,线绕电阻,厚膜电阻,薄膜电阻,碳质电阻------

网友G:
这个帖子的内容很详细,帮我理清了思路

网友H:
每种电阻的优缺点和应用场景,对我这种新手来说太有帮助了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