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USB HID最快1秒能传输多少个字节

楼主(2025-02-28):
HID, USB, ID, US
一包能传64个字节,1秒可以发多少包?

网友A:
USB HID类设备的传输速率受到协议和硬件限制。

网友B:
USB HID协议主要用于低带宽设备(如键盘、鼠标等),其传输速率相对较低。

网友C:
报告描述符,HID设备通过报告描述符定义数据传输格式,通常每个报告的大小为8字节到64字节。

网友D:
轮询间隔,USB HID设备采用轮询机制,主机每隔一定时间(通常为1 ms10 ms)向设备请求数据。

网友E:
假设以下条件:报告大小为64字节(最大值)。询间隔为1 ms(最小值)。则理论最大传输速率为:传输速率=64字节1ms×1000=64,000字节/秒传输速率=1ms64字节×1000=64,000字节/

网友F:
实际传输速率可能低于理论值,原因包括:轮询间隔:某些设备的轮询间隔可能大于1 ms。总线负载:USB总线上有其他设备共享带宽。协议开销:USB协议本身有一定的开销(如令牌包、握手包等)。

网友G:
如果需要更高的传输速率,可以考虑使用批量传输模式:如果设备支持,可以使用USB批量传输模式(Bulk Transfer),其速率远高于HID模式。

网友H:
一般可以增加报告大小:在HID协议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增加报告大小。

网友I:
建议减少轮询间隔:将轮询间隔设置为最小值(1 ms)。

网友J:
USB HID模式下,理论最大传输速率为64,000字节/秒(假设报告大小为64字节,轮询间隔为1 ms)。实际速率可能低于此值,具体取决于设备配置和总线条件。如果需要更高的速率,建议使用其他USB传输模式(如批量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