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B稳定还是串口转USB稳定?

楼主(2025-02-28):
最近用USB,运行一段时间,上位机就会找不到USB,但是单片机又在正常工作,感觉USB不是很稳定

网友A:
我觉得你是因为的USB供电不足就这样

网友B:
USB和串口转USB的稳定性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硬件设计、驱动程序、通信协议以及环境干扰等。

网友C:
检查USB驱动程序是否兼容或存在bug

网友D:
USB供电不足可能导致设备不稳定,尝试使用外部电源供电。

网友E:
建议检查USB线缆是否屏蔽良好,避免与高功率设备靠近。

网友F:
单片机USB协议实现可能存在问题,导致通信中断。

网友G:
检查驱动程序,确保使用最新且兼容的USB驱动程序。

网友H:
优化电源设计,为单片机提供独立电源,避免USB供电不足。

网友I:
屏蔽干扰,使用屏蔽良好的USB线缆,远离高功率设备。

网友J:
调试协议,检查单片机USB协议实现,确保符合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