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621驱动LCD

楼主(2025-02-28):
目前用示波器量,LCD的各个管脚都有波形,有的是方波,有的是周期性的载波。但就是没有显示字符,不知道是啥问题?

网友A:
要么电路问题,要么驱动代码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电路问题,要么驱动代码不对

电路应该没问题,别人的程序是能正常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电路问题,要么驱动代码不对

我修改LCD的偏置1/2,1/3,COM口的波形是有变化的,说明发送命令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应该没问题,别人的程序是能正常显示的。

这不明显的是,你的代码不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明显的是,你的代码不对了吗?

目前是修改设置偏置1/2,或者1/3的命令是成功的。用示波器量LCD的COM口波形有变化。然后给几个地址发送了数据。但就是什么都不显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是修改设置偏置1/2,或者1/3的命令是成功的。用示波器量LCD的COM口波形有变化。然后给几个地址发送了 ...

你送显的数据与你LCD的逻辑不符,当然不能显示喽。。
我猜你手上没LCD的逻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送显的数据与你LCD的逻辑不符,当然不能显示喽。。
我猜你手上没LCD的逻辑表 ...

我现在是没有任何一段能显示,如果要显示一段,给所有地址都写0XFF不就可以?

楼主:
我看了LCD的规格书是5V的,我量了电路的VCC是3.3V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C:
段码LCD的驱动电压一定要与说明书相符,否则轻则显示暗淡,重则完全看不见字符了,平时我们调段码的对比度(显示清晰度,实质就是调整的驱动电压),所以如果手册上是要求5V,那么3.3V应该是看不见字符的。
另外,单片机LCD的配置一定要与所接的LCD规格书描述一样,我看你说一下改偏置1/2,一下改1/3,这就明显没看懂LCD的手册。这个偏置设定是不能随便用的,一定要与LCD规格书一致。不同的COM配置,对应不同的脉冲驱动波形。配置不对也不能点亮段码的。

网友D:
LCD的供电电压VLCD要单独5V供电或者DCDC升压供电,新出的HT16H25的芯片,内部有升压部分,可以3V或是3.3V供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段码LCD的驱动电压一定要与说明书相符,否则轻则显示暗淡,重则完全看不见字符了,平时我们调段码的对比度 ...

他用人家的代码起码能点亮了,说明电路至少是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段码LCD的驱动电压一定要与说明书相符,否则轻则显示暗淡,重则完全看不见字符了,平时我们调段码的对比度 ...

说的没错,最后发现是电压不对,单片机有几个IO输出低电平,把VDD都拉成3.3V了,我不太懂硬件,不知道为啥会变成3.3V,我把这几个IO设置微输入。电压就变成5V了,就有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