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擦除Flash时读保护如何处理?

楼主(2025-03-01):
STM32芯片启用了读保护后,如何解除保护并重新下载程序?擦除Flash时读保护如何处理?

网友A:
STM32F4 的读保护(RDP)分不同级别,你现在是 RDP Level 1 还是 Level 2?如果是 Level 1,可以通过擦除 Flash 解除,但 Level 2 就彻底锁死了。

网友B:
解除 RDP 保护需要用 ST-Link 连接 MCU,然后在 STM32CubeProgrammer 里设置 RDP 为 0(未保护),但这样会导致 Flash 全部被擦除。

网友C:
如果只是想擦除 Flash 而不解除读保护,那是不行的,因为 RDP 保护下,Flash 擦除通常会触发整个芯片的擦除,数据无法保留。

网友D:
你是用什么工具刷写程序的?STM32CubeProgrammer、J-Link 还是 ST-Link Utility?不同工具操作方式略有不同。

网友E:
RDP 保护后,JTAG/SWD 可能会被屏蔽,需要先解除保护,才能重新下载程序,你可以尝试用 ST-Link 进入 Option Bytes 修改 RDP。

网友F:
你是无意间开启了 RDP 保护,还是为了安全性主动开启的?如果不小心开启了,可以用 ST-Link 进行全擦除恢复。

网友G:
解除 RDP 保护时要注意,一旦 Flash 被擦除,Bootloader 也会丢失,最好先确认是否需要备份数据。

网友H:
有时候 ST-Link 可能无法直接解除 RDP,可以尝试“Connect Under Reset”模式,同时按住复位键再连接试试。

网友I:
如果是批量烧录设备,建议在生产阶段就规划好 RDP 策略,不然 RDP Level 2 锁死后,连官方工具都无法解锁了。

网友J:
你用的是哪个具体的 STM32F4 型号?不同型号可能有些细节上的区别,比如有些版本支持更多的 Flash 保护机制。

网友K:
一般解除读保护就用ISP方式烧录就可以了

网友L:
你看你芯片有没有OTA方式,可以用OTA解决这种问题

网友M:
jlink不就可以解决读保护的问题吗

网友N:
你要是解除保护并重新下载的话,就用jlink就可以,记住要接RST

网友O:
使用ST-Link Utility解除读保护,连接ST-Link调试器到STM32芯片。打开ST-Link Utility软件。选择目标设备并连接。在菜单栏中选择Target -> Option BytesRead Out Protection选项中选择Disabled。点击Apply,软件会提示将擦除整个Flash存储器,确认后继续。完成后,读保护将被解除,Flash存储器将被擦除

网友P:
一般可以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解除读保护

网友Q:
我觉得你就用ISP,也就是串口烧录就可以了

网友R:
我知道的是,可以使用命令行工具解除读保护,可以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的命令行工具来解除读保护

网友S:
解除读保护会擦除整个Flash存储器,确保已备份重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