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70 DMA 写入 Flash 后读取数据错位问题

楼主(2025-03-01):
使用 GD32F470 微控制器进行项目开发,并通过 DMA 进行数据写入 Flash。然而,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在使用 DMA 将数据写入 Flash 后,读取 Flash 时数据出现错位现象,读取的 buffer 中,第一节总是为 0,从第二字节开始数据才是正确的。

网友A(2025-04-09):
如果系统时钟或外设时钟配置不准确,可能会导致DMA和Flash之间的数据传输速率不匹配,从而引起数据错位

网友B:
DMA 的传输长度可能设置不正确,导致数据未完全写入或起始地址偏移。

网友C:
可能是DMA 配置问题。

网友D:
可能是DMA 的源地址或目标地址未正确对齐,导致数据错位。

网友E:
Flash 写入操作可能需要擦除操作,而未正确擦除可能导致数据异常。

网友F:
读取操作可能未正确对齐,导致数据解析错误。

网友G:
读取的缓冲区未正确初始化或存在内存覆盖问题。

网友H:
中断或缓存问题。

网友I:
检查读取的缓冲区是否正确初始化,避免内存覆盖。

网友J:
禁用中断或缓存。

网友K:
数据错位问题通常与 DMA 配置、Flash 写入时序或读取操作有关。

网友L:
在调试阶段禁用中断或缓存,避免外部因素干扰。

网友M:
检查并确保系统时钟和Flash外设时钟的配置正确,根据芯片的数据手册和实际需求,设置合适的时钟频率。对于一些需要分频的情况,要确保分频系数设置正确,以使数据传输能够稳定进行。

网友N:
PCB布线不合理,导致信号线之间存在耦合干扰;电源滤波不良,使得电源电压不稳定,影响了Flash和MCU的工作。

网友O:
Flash芯片可能存在质量问题,或者在使用过程中受到损坏,导致数据存储或读取异常

网友P:
DMA的相关配置参数设置不正确,如传输方向、内存地址、外设地址、数据宽度、传输数量等,可能导致数据无法正确地从内存传输到Flash或从Flash传输到内存,从而出现数据错位

网友Q:
仔细检查中断处理程序的代码,确保在中断中不会对DMA的正常运行造成干扰

网友R:
数据源地址或目标地址配置错误,DMA 的源地址或目标地址可能未正确设置,导致数据传输时出现偏移。

网友S:
DMA 的传输长度配置可能不正确,导致传输的数据量少于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