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70 以太网连接不稳定,偶尔不能连接

楼主(2025-03-02):
GD32F470 以太网连接不稳定,如何解决网络偶尔无法连接的问题?

网友A:
网线与GD32F470以太网接口及路由器或交换机端口的连接有无松动。

网友B:
检查网线及水晶头是否有损坏或老化迹象,必要时更换新的网线。

网友C:
重启路由器

网友A:
更新固件

网友D:
如果使用的是LwIP等网络协议栈,检查其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E:
检查网络配置

网友F:
GD32F470的以太网驱动是否是最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