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的I2C通信速率如何设置?

楼主(2025-02-28):
如果需要提高I2C速率,应该如何配置?

网友A:
一般有的可以配置成1M的,但是速度想更快最好是换通讯方式了

网友B:
STM32H7 的 I2C 速率可以通过 TIMINGR 寄存器配置,你现在是标准模式 (100kHz) 还是快模式 (400kHz)?

网友C:
如果想提高速率,可以把 I2C 设置为 Fast Mode Plus(1MHz),甚至 High Speed(3.4MHz),但要确保从设备支持。

网友D:
在 STM32CubeMX 里可以直接调整 I2C 速率,它会自动计算 TIMINGR 参数,你试过了吗?

网友E:
你是用 HAL 库还是直接操作寄存器?如果是 HAL,可以用 HAL_I2C_Init() 里的 Timing 参数调整。

网友F:
I2C 速率受限于上拉电阻值,太高的速率需要更小的上拉电阻,你用的电阻是多少?

网友G:
除了调整 TIMINGR,如果是 High Speed 模式,还需要发送 HS Master Code 来启用高速通信。

网友H:
如果 I2C 速率提高后出现错误,可能是总线负载太大,试着降低电容或调整 PCB 走线。

网友I:
STM32H7 采用 Fm+(Fast Mode Plus)时,ST 官方推荐的上拉电阻是 2.2kΩ 或更小,你可以检查下电路。

网友J:
你用的是哪款 STM32H7?不同型号的 I2C 时钟源可能不同,确保 PCLK 时钟足够高。

网友K:
如果时序计算麻烦,可以参考 ST 官方的 I2C 时序计算工具,或者使用 ST 提供的例程测试不同速率。

网友L:
STM32中,I2C的速率由时钟频率和分频系数决定

网友M:
默认情况下,I2C的速率可能较低,如果需要提高I2C速率,可以通过调整时钟配置和分频系数来实现

网友N:
I2C外设的时钟源通常来自APB总线。首先需要确保APB时钟频率足够高

网友O:
I2C初始化时,通过设置I2C_InitTypeDef结构体中的ClockSpeed参数来提高速率

网友P:
确保I2C外设和连接的设备支持更高的速率

网友Q:
信号完整性,提高速率可能导致信号完整性问题,建议使用合适的PCB布局和上拉电阻

网友R:
使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验证I2C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S:
这个用cubemx配置的话,可以手动输入多少频率,就可以吧

网友T:
一般速率就是100/400K的频率吧

网友U:
其实你要想快点,就用I3C,这个比较合适,I2C的速度就这样了,提升也提升不了多少

网友V:
在STM32中,通过设置I2C的波特率预分频器、时钟频率和SCL周期,来调整I2C通信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