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L] STM32如何配置低功耗模式?

楼主(2025-03-03):
在STM32中,如何配置Sleep、Stop和Standby模式以降低功耗?

网友A:
STM32 的低功耗模式挺多的,具体要看你的应用需求,比如 Sleep 适合短时低功耗,Standby 适合长时间待机。

网友B:
低功耗模式下唤醒方式很关键,你打算用哪种方式唤醒?外部中断、RTC 还是其他方式?

网友C:
STM32WL 低功耗管理和普通 STM32 略有不同,特别是 LoRa 相关的部分,你是用于 LoRa 通信的吗?

网友D:
在 Stop 模式下,外设时钟基本都会关闭,唤醒后可能要重新初始化一些外设,这点要注意。

网友E:
Standby 模式下掉电最彻底,但 SRAM 数据会丢失,如果有需要,可以用备份寄存器保存关键数据。

网友F:
你有没有试过 HAL_PWR_EnterSTOPMode 或者 HAL_PWR_EnterSTANDBYMode?HAL 库里有相关的低功耗 API。

网友G:
低功耗模式下,不同的外设行为也会不一样,比如 UART 可能无法正常接收数据,你有考虑这个吗?

网友H:
如果功耗要求特别严格,可以看看 CubeMX 的 Power Consumption Calculator,它能估算不同模式下的功耗。

网友I:
有时候进入低功耗模式后,电流下降不明显,可能是某些外设没完全关闭,你可以试试逐步关闭外设来排查。

网友J:
STM32WL 专门针对低功耗优化,和普通 STM32 不太一样,特别是 LoRa 相关的低功耗特性,你可以看看 ST 官方的 LoRa 例程。

网友K(2025-04-23):
STM32 微控制器中,配置 Sleep(睡眠)、Stop(停止) 和 Standby(待机) 模式是降低功耗的常用方法。这些模式通过关闭部分或全部外设、时钟和电源域来减少功耗

网友L:
选择睡眠模式:调用 HAL_PWR_EnterSLEEPMode() 函数。或者通过设置 SCB->SCR 寄存器的 SLEEPDEEP 位为 0

网友M:
我觉得你要用低功耗模式一定要确保中断或事件能够唤醒 CPU

网友N:
值得注意的是,睡眠模式下,外设继续运行,功耗相对较高

网友O:
Stop 模式具有更低功耗:关闭 CPU 和大部分外设时钟,但保留 RAM 和寄存器状态

网友P:
你可以调用 HAL_PWR_EnterSTOPMode() 函数。来实现低功耗模式设置

网友Q:
其实在停止模式下,外设时钟被关闭,需在唤醒后重新初始化外设。如果使用低功耗稳压器,需确保其稳定性

网友R: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确保所有外设已正确配置,避免唤醒后出现异常

网友S:
确保唤醒源配置正确,否则 MCU 将无法唤醒

网友T:
唤醒后需要重新配置系统时钟和外设时钟。这个要注意

网友P(2025-06-11):
Sleep(睡眠)模式主要是CPU停止运行,但外设和SRAM保持运行。唤醒时间最短,通常在微秒级。适用于需要快速响应且功耗要求不是特别严格的场景

网友R:
睡眠模式可以通过任何中断唤醒,因此需要配置相应的中断。例如,配置GPIO中断、定时器中断等

网友S:
Stop模式是CPU、大部分外设和SRAM停止运行,但RTC、备份寄存器和部分低功耗外设可能保持运行。唤醒时间比睡眠模式长,但功耗更低。适用于对功耗有较高要求且允许一定唤醒延迟的场景

网友T:
停止模式可以通过外部中断(如GPIO中断)、RTC闹钟、USB唤醒等唤醒。需要配置相应的唤醒源,并在唤醒后重新初始化部分外设。唤醒后,系统会自动恢复时钟配置,但可能需要重新初始化部分外设

网友K:
Standby模式时大部分外设和SRAM停止运行,且大部分寄存器内容丢失(备份寄存器除外)。唤醒时间最长,但功耗最低。适用于对功耗要求极高且允许较长唤醒延迟的场景

网友N:
待机模式可以通过WKUP引脚上升沿、RTC闹钟、入侵检测事件、NRST引脚外部复位等唤醒。需要配置相应的唤醒源,并在唤醒后重新初始化整个系统。唤醒后,系统会重新启动,相当于一次复位。需要重新初始化所有外设和寄存器

网友M:
使用低速时钟(如LSI或LSE)作为RTC和备份域的时钟源,以降低功耗

网友Q:
在STM32中,配置Sleep(睡眠)、Stop(停止)和Standby(待机)模式是降低功耗的有效手段

网友L: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关闭所有未使用的外设,以减少功耗

网友U:
唤醒后需重新配置系统时钟

网友V:
STM32 的低功耗模式是嵌入式系统设计中的关键特性,可显著延长电池供电设备的续航时间。

网友W:
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低功耗模式

网友O: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可以降低系统时钟频率

网友X:
支持 4种低功耗模式

网友Y:
引脚电压的切换会对外部和内部电容负载产生动态损耗,尽量减少电压切换频率和负载电容。

网友Z:
若需在低功耗模式下接收数据(如LPUART),需单独配置其低功耗模式(如LPUART的接收使能)。

网友AA:
关闭非必要外设,降低静态功耗。

网友AB:
所有未使用的IO管脚应配置为模拟输入模式,以减少漏电流。
使用的IO管脚应根据需要配置为上拉、下拉或推挽输出。

网友AC:
需要其维持RTC或唤醒功能。

网友AD:
未关闭的外设会显著增加功耗。

网友AE:
待机模式 + RTC 唤醒

网友AF:
仅需极低功耗维持唤醒能力

网友AG:
关闭未使用的外设时钟(如__HAL_RCC_GPIOA_CLK_DISABLE())。
调用HAL_PWR_EnterSLEEPMode(PWR_MAINREGULATOR_ON, PWR_SLEEPENTRY_WFI)进入睡眠模式。
通过中断(如EXTI)或事件唤醒CPU。

网友AH:
如果低功耗模式下电流没减,检查外设是否都关了,一步步关掉看。

网友AI:
用低速时钟给RTC和备份域供电,可以减少功耗,延长电池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