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极海APM32M3514电机通用评估板]+驱动电机

楼主(2025-02-28):
      购置的无刷电机已就位,给开发板接上电源,然后根据电机的三相线的顺序接入三个半桥上,开发板上有丝印可以对照这接线
图1 半桥和接线端子
图2 电机相线序
拆封新到的APM32PROG编程器,使用杜邦线连接编程下载口,将编译好的程序下载到开发板的单片机内
图3 下载程序到单片机内
重启单片机,然后没有动静了。测试一下电压看看是不是电源没有接好,测试开发板上的12V测试点,电压是11.53V,电压有点点低了呀
再测一下电源输入口的电压吧,居然是使用的12V电源输入,再仔细看看电机的电压要求或者参数,尝试去修改一下程序中的参数吧。
呃,电机在低于24V的情况下是不工作的,不工作的。
赶紧切换电源,将电源改成48V的电源输入,不用再重新下载程序,接电之后电机就启动起来了

网友A(2025-03-30):
电机和调试器都是楼主自己购置的吗?

楼主(2025-06-06):
引用 网友A:
电机和调试器都是楼主自己购置的吗?

是的,都是自己购置的

网友B:
这个是什么电机?没怎么见过呢

网友C:
这种电机是控制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