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N6]
STM32如何通过CAN总线进行通信?

楼主(2025-02-28):
如何在STM32中配置并使用CAN总线进行设备间的通信?

网友A:
你是用 CAN 2.0 还是 CAN FD?STM32N6 可能支持更高的速率和更大的数据帧,确认一下你的需求。

网友B:
你的 CAN 波特率是多少?确认所有设备的波特率一致,否则会导致无法通信。

网友C:
你是如何初始化 CAN 的?如果用 HAL 库,可以调用 HAL_CAN_Start() 让 CAN 控制器进入正常工作模式。

网友D:
你的 CAN 收发器接线正确吗?STM32 的 CAN 需要一个外部 CAN 收发器(如 TJA1050)才能真正发送数据。

网友E:
你有没有检查 HAL_CAN_GetError()?如果出现 HAL_CAN_ERROR_ACK,说明总线上可能没有其他设备或接线有问题。

网友F:
你用的是标准帧 (11-bit ID) 还是扩展帧 (29-bit ID)?发送和接收端的 ID 格式必须匹配。

网友G:
试试看用 HAL_CAN_AddTxMessage() 发送一帧简单的数据,比如 0x55, 0xAA,看看总线上是否有信号。

网友H:
你是用中断方式接收数据还是轮询方式?如果是中断方式,记得调用 HAL_CAN_ActivateNotification() 使能接收中断。

网友I:
你的 CAN 过滤器配置正确吗?如果过滤器不匹配,CAN 控制器可能会丢弃所有消息,试着先用 0x00000000 允许所有 ID 通过。

网友J:
你有没有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查 CANH 和 CANL?如果两条线电平相同,可能是总线未正确终结,需要加 120Ω 终端电阻。

网友K:
你用cubemx来配置就行

网友L:
你选择的是哪款MCU?有的MCU是没有CAN通讯的吧

网友M:
其实你要是用外置的CAN芯片也行,用内置的CAN就需要自己找例程就好了

网友N:
确保你的 STM32 微控制器和 CAN 收发器(如 MCP2551 TJA1050)正确连接。CAN 总线通常需要两根线:CAN_H CAN_L然后配置程序就可以了吧

网友O:
我觉得还是使用cubemx来配置就方便一些了,然后用逻辑分析仪去抓包看数据对不对

网友P:
我认为啊,最好是注意线上电阻,这个阻抗很重要的

网友Q:
一般不都是有can例程吗,自己看看例程不就懂了吗

网友R:
我记得cubemx可以直接配置好,然后就能正常使用了,类似于SPI这种,很方便

网友S:
配置CAN多简单啊,而且芯片的例程基本都提供CAN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