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如何在STM32中配置SPI通信?

楼主(2025-02-28):
STM32如何配置SPI接口进行主从设备通信?

网友A:
你是想用 SPI 作为主机(Master)还是从机(Slave)?主从配置方式不同,初始化参数也不一样。

网友B:
你是用 HAL 库还是直接操作寄存器?如果用 HAL,可以调用 HAL_SPI_TransmitReceive() 进行数据收发。

网友C:
你的 SPI 时钟配置对了吗?主机和从机的 SPI 时钟极性(CPOL)和时钟相位(CPHA)必须匹配,否则数据可能会错位。

网友D:
你有没有使用硬件 NSS(片选)还是手动控制?如果手动控制 NSS,要确保在数据传输前拉低,在传输结束后拉高。

网友E:
SPI 速度怎么设置的?如果 SCK 频率太高,从机可能跟不上,导致数据错误,试试看降低波特率预分频器。

网友F:
你的 SPI 是全双工还是半双工?如果只需要单向通信,可以用 HAL_SPI_Transmit() 或 HAL_SPI_Receive()。

网友G:
你试过用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检查 SPI 信号吗?看看 MOSI、MISO、SCK、NSS 信号是否正确。

网友H:
如果 SPI 传输有问题,可以试试用 HAL_SPI_GetError() 检查是否有溢出(OVR)或者帧错误(FRE)。

网友I:
你有没有尝试 DMA 方式?SPI 传输数据量较大时,可以用 HAL_SPI_TransmitReceive_DMA() 提高效率,减少 CPU 负担。

网友J:
你是用哪个 STM32F2 的型号?不同型号的 SPI 外设可能有些细节差异,检查下参考手册看看有没有特殊要求。

网友K:
STM32 中配置 SPI 接口进行主从设备通信,通常需要确保主从设备的 SPI 引脚正确连接使用 STM32CubeMX 配置 SPI

网友L: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主设备,选择 SPI 模式为 Full-Duplex Master。对于从设备,选择 SPI 模式为 Full-Duplex Slave

网友M:
在主设备中,使用 HAL 库发送和接收数据。你一定要学会HAL才行,HAL非常简单的,对于配置SPI来说

网友N:
时钟同步,确保主从设备的 SPI 时钟极性(CPOL)和时钟相位(CPHA)设置一致

网友O:
如果使用硬件 NSS,确保 NSS 引脚正确连接;如果使用软件 NSS,手动控制 NSS 引脚

网友P:
确保主从设备的数据大小(Data Size)一致

网友Q:
使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检查 SPI 信号是否正确

网友R:
如果通信失败,检查以下内容:SPI 引脚是否正确连接。SPI 时钟频率是否适合从设备。NSS 信号是否正确控制。主从设备的 SPI 配置是否一致

网友S:
一般使用cubemx配置就可以,非常简单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