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STM32如何进行Bootloader开发和定制?

楼主(2025-02-28):
STM32的Bootloader如何定制,以支持不同的固件下载方式?

网友A:
STM32MP1 的 Bootloader 通常基于 U-Boot,你是想修改 U-Boot 还是开发一个自己的 Bootloader?

网友B:
如果要支持多种固件下载方式,可以在 U-Boot 里添加 USB DFU、TFTP、SD 卡加载等功能,你现在主要是想用哪种方式?

网友C:
你可以在 configs/stm32mp1_defconfig 里启用 CONFIG_CMD_DFU,这样 U-Boot 就能支持 USB DFU 模式进行固件更新。

网友D:
STM32MP1 的 BootROM 负责最初的加载阶段,可以通过 Boot Pins 选择启动模式,你是用 eMMC、SD 卡,还是 NAND Flash 启动的?

网友E:
如果想让 Bootloader 支持 A/B 分区更新,可以在 U-Boot 里增加 bootcount 逻辑,确保固件更新失败时还能回滚。

网友F:
你需要在 Bootloader 里做安全验证吗?如果是,STM32MP1 支持 OP-TEE 进行固件签名校验,防止非法固件被加载。

网友G:
你是用 ST 提供的 OpenSTLinux 还是自己编译 U-Boot?如果是自己编译,建议先熟悉 U-Boot Kconfig 的配置方法。

网友H:
在定制 Bootloader 时,可以在 board/st/stm32mp1/ 目录下修改 board_init_f 和 board_init_r,添加自定义的初始化逻辑。

网友I:
如果要支持网络更新,可以在 U-Boot 里启用 CONFIG_CMD_TFTPBOOT,这样可以通过 TFTP 服务器下载新固件。

网友J:
你是否考虑使用 STM32CubeProgrammer 进行 Bootloader 调试?它可以通过 USB/UART 直接烧录固件,方便调试启动问题。

网友K:
定制STM32Bootloader以支持不同的固件下载方式,你就自己写呗,或者花钱找别人写呗

网友L:
Bootloader的主要功能包括:初始化硬件(如时钟、外设等)。检查是否需要更新固件。支持多种固件下载方式(如UARTUSBCANI2CSPISD卡等)。验证固件的完整性和合法性(如CRC校验、签名验证)。跳转到应用程序

网友M:
要做BootLoader,最初就是硬件初始化:初始化时钟、GPIO、外设等。检查固件更新:通过某种方式(如按键、标志位、通信接口)判断是否需要更新固件。固件下载:通过选定的通信接口接收固件数据。固件验证:对接收到的固件进行校验(如CRC、签名)。固件存储:将固件写入Flash的应用程序区域。跳转到应用程序:如果不需要更新固件或固件更新完成,跳转到应用程序

网友N:
定制STM32Bootloader需要根据具体需求选择固件下载方式

网友O:
支持多种下载方式可以增加Bootloader的灵活性

网友P:
固件验证和存储布局是Bootloader设计的关键部分

网友Q:
调试和测试是确保Bootloader稳定性的重要步骤

网友R:
总金额周BootLoader你说支持不同的固件下载是指的固件的格式吧

网友S:
一般就是支持binhex都是转成bin再烧录的,所以格式我觉得最好别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