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如何处理Flash内存的写入和擦除?

楼主(2025-02-28):
STM32中Flash写入和擦除的最佳实践是什么?如何避免擦写过程中的问题?

网友A:
STM32F7 的 Flash 擦写需要先解锁 Flash 控制器 (FLASH->KEYR),然后才能执行擦除和写入操作,你现在是用 HAL 库还是直接操作寄存器?

网友B:
Flash 写入只能从 1 变 0,不能直接改成 1,如果要修改数据,需要先擦除整个扇区,你的应用是频繁更新数据,还是偶尔写入?

网友C:
STM32F7 的 Flash 采用 128KB 扇区结构,擦除单位较大,建议使用 EEPROM 仿真或者外部存储来减少 Flash 擦写的次数。

网友D:
在擦写过程中,CPU 访问 Flash 会被阻塞,导致程序暂停执行,建议在擦除时使用 ART Accelerator 缓存关键代码,或者在 RAM 里运行。

网友E:
你是写代码存储,还是存数据?如果是存数据,建议用双缓冲或者“磨损均衡”算法,避免某个扇区的 Flash 过早损坏。

网友F:
STM32F7 的 Flash 擦除是按扇区进行的,而写入是按双字(64-bit)操作的,写入前要确保地址是 64-bit 对齐的,否则可能会报错。

网友G:
Flash 擦除耗时较长(几毫秒到几十毫秒),建议在擦除前禁用中断,或者使用 HAL_FLASH_Program_IT() 进行中断写入,提高系统实时性。

网友H:
如果 Flash 操作失败,检查 FLASH->SR 里的 PGSERR、WRPERR 和 OPERR 错误标志,这些能帮你快速定位问题。

网友I:
你是否需要在运行时更新固件?如果是,建议用双分区(A/B 分区)升级策略,避免固件更新过程中断导致系统崩溃。

网友J:
高温、低压环境可能会影响 Flash 的可靠性,建议在关键应用中定期进行 Flash 校验,并适当增加错误恢复机制,比如备份数据块。

网友K:
STM32微控制器中进行Flash写入和擦除操作时,遵循最佳实践可以避免许多常见问题

网友L:
其实Flash存储器被划分为多个扇区,每个扇区可以独立擦除。某些STM32型号的Flash存储器进一步划分为页,页是写入的最小单位。在进行Flash写入或擦除操作前,需要解锁Flash控制寄存器

网友M:
一定要注意的是,擦除操作以扇区为单位进行。擦除前需要确保目标扇区未被保护。写入操作以字(32位)或半字(16位)为单位进行。完成写入或擦除操作后,锁定Flash以防止意外修改

网友N:
我觉得比较好的是,在写入或擦除操作后,建议进行数据验证以确保操作成功

网友O:
电源稳定性,确保在Flash操作期间电源稳定,避免电压波动

网友P:
中断管理,在Flash操作期间禁用中断,以防止干扰

网友Q:
数据对齐,确保写入的数据对齐到正确的边界(字或半字)

网友R:
扇区保护,避免擦除或写入受保护的扇区

网友S:
操作顺序,先擦除后写入,确保目标区域已擦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