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如何调试STM32中的低电流问题?

楼主(2025-03-02):
如何调试STM32中的低电流问题?

网友A:
你是在哪种模式下测的电流?正常运行模式、低功耗模式还是待机模式?不同模式下的电流差异会很大。

网友B:
你有没有检查哪些外设是开启的?有些外设,比如USB、ADC、UART等,可能会导致额外的功耗。

网友C:
试试看用 __WFI() 或 __WFE() 让 MCU 进入休眠模式,看看电流是否下降,如果没有变化,可能是外部硬件问题。

网友D:
你的 GPIO 配置对了吗?浮空输入的引脚可能会导致额外的漏电流,试试把未使用的引脚设为模拟输入模式。

网友E:
你用的是内部 LDO 还是外部 DCDC 供电?DCDC 转换效率更高,LDO 可能会导致更高的功耗。

网友F:
你的电流测量方式是怎样的?是用万用表串联测量,还是用电源的实时功耗显示?不同测量方法可能会影响读数的准确性。

网友G:
试着在 Stop Mode 或 Standby Mode 下测量,如果电流还是很高,可能是有外部元件在消耗电流,比如上拉电阻或者传感器。

网友H:
你的系统时钟是多少?高主频运行时功耗会更高,试试看降低系统时钟,比如用 MSI 低速时钟运行,看看功耗变化。

网友I:
你有没有启用 FreeRTOS 或者其他任务调度?如果任务一直在跑,MCU 可能不会进入低功耗状态,导致电流较高。

网友J:
你试过 ST 官方的低功耗示例代码吗?CubeF2 里面有专门的低功耗示例,可以看看是否有配置上的差异。

网友K:
啥意思?是配置STM32的低功耗方面

网友L:
一般调试低功耗都是用log的方式,而不是调试器

网友M:
这个简单,你写个日志呗,这样就好多了

网友N:
是配置低功耗方面不会配置吗?还是怎么了

网友O: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cubemx,用cubemx来配置就好很多

网友P:
一般就是按模块按功能的方式来调试,比较方便

网友Q:
现在你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放出代码可以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R:
建议直接使用STM32L系列,这种芯片低功耗功能比较好一些

网友S:
一般用六位半的万用表电流档测试低功耗低电流方面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