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如何在STM32中配置和使用Watchdog定时器?

楼主(2025-02-28):
STM32如何配置看门狗定时器来防止系统失效或死锁?

网友A:
STM32MP1里有两种看门狗:独立看门狗(IWDG)和窗口看门狗(WWDG),你是想用哪个?两者的工作机制不太一样哦!

网友B:
IWDG是独立于主时钟的,使用LSI时钟(约32kHz),即使主系统崩溃也能复位系统,这种方式适用于关键任务,你是打算用它来防止死机吗?

网友C:
WWDG更适合检测系统异常,比如任务超时或者程序卡死,但它需要在特定的时间窗口内喂狗,否则会触发复位,你的应用场景适合这个吗?

网友D:
STM32MP1是Linux+M4的双核架构,你是想在Cortex-A7(Linux侧)还是M4(裸机/RTOS)上配置看门狗?两边的配置方式不同。

网友E:
如果是Linux侧,可以用/dev/watchdog来控制看门狗,也可以使用systemd的watchdog服务,让系统自动喂狗,你试过这个方法吗?

网友F:
M4侧可以直接用HAL库或者寄存器操作,比如HAL_IWDG_Refresh(),但要注意不要在低功耗模式下误触发复位。

网友G:
如果你的系统对异常恢复有严格要求,可以结合Bootloader,在复位后检测复位原因(RCC_CSR寄存器),然后决定是否进入安全模式。

网友H:
有时候长时间的Flash写入或某些外设操作可能会导致喂狗超时,建议在关键代码里合理安排IWDG_Refresh()。

网友I:
如果你的系统需要远程更新或者OTA升级,建议在升级过程中临时禁用看门狗,避免因超时复位导致升级失败。

网友J:
看门狗配置不能太随意,如果超时时间设得太短,可能会误复位,设得太长又起不到作用,建议根据系统任务调度周期来调整喂狗间隔!

网友K:
你用cubemx直接配置就OK了,简单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