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2R] 基于R501双核程序的SCT文件配置分享

楼主(2025-03-01):
基于R501双核程序的SCT文件配置分享

以CPU0工程为例,大致介绍SCT文件的几个配置要点。
1.Flash Configuration
   R501,程序访问FLASH有两套接口,分别是ITCM和BusMatrix,用户需要根据自身需求进行选择。具体选择路径需要打开工程配置下的debug->flash_download界面下选取

2.RAM Configuration
G32R501有128KB的RAM空间,分为CPU0_ITCM、CPU1_ITCM、CPU0_DTCM、CPU1_DTCM、SRAM1、SRAM2、SRAM3共7个区间。具体的长度分配,用户需要先确定该芯片当前状态下的静态存储分配参数才可确定。

3.Stack / Heap Configuration
重点就是长度的确定,当用户存在数据调用异常时,有可能就存在数据堆栈长度不够的情况。
4.CPU1工程的Flash空间分配
注意双核内存分配不可冲突,不可相互共享!!!

/*--------------------- Flash Configuration ----------------------------------
; <h> Flash Configuration
;   <o0> Flash Base Address <0x0-0xFFFFFFFF:8>
;   <o1> Flash Size (in Bytes) <0x0-0xFFFFFFFF:8>
; </h>
*----------------------------------------------------------------------------*/
#define __ROM_BASE     0x00100000   //ITCM路径下的FLASH起始地址
#define __ROM_SIZE      0x00040000

;#define __ROM_BASE     0x08000000  //BusMatrix路径下的FLASH起始地址
;#define __ROM_SIZE     0x00080000

/*---------------------  RAM Configuration ---------------------------
; <h> RAM Configuration
;   <o0> RAM Base Address    <0x0-0xFFFFFFFF:8>
;   <o1> RAM Size (in Bytes) <0x0-0xFFFFFFFF:8>
; </h>
*----------------------------------------------------------------------------*/
;#define __RAM_BASE     0x20100000
;#define __RAM_SIZE     0x00019000

#define __RAM1_BASE     0x20100000      //SRAM1  16K
#define __RAM1_SIZE     0x00004000

#define __RAM2_BASE     0x20200000      //SRAM2  16K
#define __RAM2_SIZE     0x00004000

#define __RAM3_BASE     0x20300000      //SRAM3  32K
#define __RAM3_SIZE     0x00007000

#define __ITCM_BASE     0x00000000      //ITCM   16K
#define __ITCM_SIZE     0x00004000

#define __DTCM_BASE     0x20000000      //DTCM   16K
#define __DTCM_SIZE     0x00004000
/*--------------------- Stack / Heap Configuration ---------------------------
; <h> Stack / Heap Configuration
;   <o0> Stack Size (in Bytes) <0x0-0xFFFFFFFF:8>
;   <o1> Heap Size (in Bytes) <0x0-0xFFFFFFFF:8>
; </h>
*----------------------------------------------------------------------------*/
#define __STACK_SIZE       0x00001300
#define __HEAP_SIZE        0x00001300

#define __STACK_TOP_LOCATION 3

#if __STACK_TOP_LOCATION == 0
    #define __STACK_TOP    (__DTCM_BASE + __DTCM_SIZE)  /* Default: starts at end of DTCM0 */
#elif __STACK_TOP_LOCATION == 1
    #define __STACK_TOP    (__RAM1_BASE + __RAM1_SIZE)          /* starts at end of SRAM1 */
#elif __STACK_TOP_LOCATION == 2
    #define __STACK_TOP    (__RAM2_BASE + __RAM2_SIZE)          /* starts at end of SRAM2 */
#elif __STACK_TOP_LOCATION == 3
    #define __STACK_TOP    (__RAM3_BASE + __RAM3_SIZE)          /* starts at end of SRAM3 */
#else
    #error "Invalid STACK_TOP_LOCATION!"
#endif

#define __HEAP_BASE        (AlignExpr((__STACK_TOP - __STACK_SIZE - __HEAP_SIZE), 8))

#define __RO_BASE         __ROM_BASE
#define __RO_SIZE         __ROM_SIZE

#define __RW1_BASE         __RAM1_BASE
#define __RW1_SIZE         __RAM1_SIZE

#define __RW2_BASE         __RAM2_BASE
#define __RW2_SIZE         __RAM2_SIZE

#define __RW3_BASE         __RAM3_BASE
#define __RW3_SIZE         (__RAM3_SIZE- __STACK_SIZE - __HEAP_SIZE)

#define __RW4_BASE         __ITCM_BASE
#define __RW4_SIZE         __ITCM_SIZE

#define __RW5_BASE         __DTCM_BASE
#define __RW5_SIZE         (__DTCM_SIZE)

LR_ROM __RO_BASE __RO_SIZE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ROM __RO_BASE __RO_SIZE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ANY (+XO)
  }

  RW_RAM1 __RW1_BASE __RW1_SIZE  {                     ; SRAM1 data
   .ANY (+RW +ZI)

  }

  RW_RAM2 __RW2_BASE __RW2_SIZE  {                     ; SRAM2 data
   .ANY (+RW +ZI)
  }

  RW_RAM3 __RW3_BASE __RW3_SIZE  {                     ; SRAM3 data
   .ANY (+RW +ZI)
;   *E501_IQmath_V1.0.1.lib*(+RW +ZI)
  }

  RW_ITCM __RW4_BASE __RW4_SIZE  {                     ; ITCM data
   .ANY (+RW +ZI)
   .ANY (itcm.ramfunc)
   .ANY (itcm.instruction)
  }

  RW_DTCM __RW5_BASE __RW5_SIZE  {                     ; DTCM data
   .ANY (dtcm0_data)
   .ANY (dtcm.smoothtab)
   .ANY (+RW +ZI)
  }

#if __HEAP_SIZE > 0
  ARM_LIB_HEAP  __HEAP_BASE EMPTY  __HEAP_SIZE  {   ; Reserve empty region for heap
  }
#endif

  ARM_LIB_STACK __STACK_TOP EMPTY -__STACK_SIZE {   ; Reserve empty region for stack
  }
}

#define __ROM1_BASE     0x00140000
#define __ROM1_SIZE      0x00020000

LR_ROM_CPU1 __ROM1_BASE __ROM1_SIZE{
  ER_ROM_CPU1 __ROM1_BASE __ROM1_SIZE{
    .ANY (cpu1_code)
  }
}

网友A:
在sct文件里面,可以配置我们堆空间大小和栈空间大小。

是的

网友B:
楼主 那个Flash的起始地址中的ITCM与BusMatrix有啥不同呀

这是R501的芯片架构决定的,G32R501访问FLASH和RAM有三套接口,分别是ITCM、DTCM和BusMatrix。ITCM用于访问程序空间,可以访问FLASH和RAM;DTCM只能访问数据空间,因此只能访问RAM。BusMatrix既可以访问程序空间也可以访问数据空间,因此也支持对FLASH和RAM的访问。具体的路径图可以查阅极海R501芯片数据手册,里面关于内存部分是有介绍的。使用前者,程序的运行效率会存在30%左右优化

网友C(2025-05-31):
这个ITCM和DTCM的运行选择是在编译的时候确定的,还是在运行时确定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