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下,下面2个元器件是什么

楼主(2025-03-01):
BV3B8和911D1160F458
没有搜到是什么。

网友A:
看着像是电源转换模块,不知对不对。

网友B:
有完整电路才好分析哦,单从器件引脚看应该是电源转换芯片了

网友C:
截一个图这么小气,生怕人家看见其它电路部分,就这莫名其妙的2个符号,这样怎么分析呢?至少也得把元件外围相关的元件也画出来才能分析。

网友D:
隔离电源?

网友D:
1.发图歪的 2.甩一个图片看个啥

网友E:
会不会是负压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