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TTL串口U盘模块,自适应波特率

楼主(2025-03-01):
TTL串口U盘模块,自适应波特率:

一、模块功能介绍:

二、程序源代码片段:

/**
  * @brief USART1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uint8_t mode)
{
  huart1.Instance = USARTx;
  huart1.Init.BaudRate = 460800;
  h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1.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1.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1.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Configure the AutoBaudRate method */
  huart1.AdvancedInit.AdvFeatureInit =UART_ADVFEATURE_AUTOBAUDRATE_INIT;
  huart1.AdvancedInit.AutoBaudRateEnable = UART_ADVFEATURE_AUTOBAUDRATE_ENABLE;

  switch(mode){
  case 0:
    huart1.AdvancedInit.AutoBaudRateMode =
        UART_ADVFEATURE_AUTOBAUDRATE_ONSTARTBIT;
    break;
  case 1:
    huart1.AdvancedInit.AutoBaudRateMode =
        UART_ADVFEATURE_AUTOBAUDRATE_ONFALLINGEDGE;
    break;
  case 2:
    huart1.AdvancedInit.AutoBaudRateMode =
        UART_ADVFEATURE_AUTOBAUDRATE_ON0X7FFRAME;
    break;

  case 3:
    huart1.AdvancedInit.AutoBaudRateMode =
        UART_ADVFEATURE_AUTOBAUDRATE_ON0X55FRAME;
    break;
  default:
    break;
  }

  if (HAL_UART_Init(&huart1) != HAL_OK){
    Error_Handler();
  }
}

/****************************************************************************
* 功    能:  USART1---自动波特率检测启动函数
*---------------------------------------------------------------------------*
* 入口参数:ni.
* 出口参数:nil
****************************************************************************/
void AutoBaudRate_DetectStart(void)
{
  char temp_buf[64];
  uint32_t baudrateval;

  /* Wait until Receive enable acknowledge flag is set */
  while(__HAL_UART_GET_FLAG(&huart1,UART_FLAG_REACK) == RESET)
  {vTaskDelay(1);}

  /* Wait until Transmit enable acknowledge flag is set */
  while(__HAL_UART_GET_FLAG(&huart1,UART_FLAG_TEACK) == RESET)
  {vTaskDelay(1);}

  /* Loop until the end of USART1_AutoBaudrate phase */
  while(__HAL_UART_GET_FLAG(&huart1,UART_FLAG_ABRF) == RESET)
  {vTaskDelay(1);}

    /* If AutoBaudBate error occurred */
  if (__HAL_UART_GET_FLAG(&huart1, UART_FLAG_ABRE)!= RESET){
    Error_Handler();
  }else{
    /* Wait until RXNE flag is set */
    while(__HAL_UART_GET_FLAG(&huart1,UART_FLAG_RXNE) == RESET)
    {vTaskDelay(1);}

    HAL_UART_Receive(&huart1, (uint8_t *)aTxBuffer, TXBUFFERSIZE,100);

    /* Send acknowledgement message*/
    if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aTxBuffer, strlen((char *)aTxBuffer),100)!= HAL_OK){
      Error_Handler();
    }

    while(__HAL_UART_GET_FLAG(&huart1,USART_FLAG_TC) == RESET)
    {vTaskDelay(1);}

    //计算波特率
    baudrateval = HAL_RCC_GetSysClockFreq() / USART1->BRR;

    sprintf(temp_buf,"\r\n检测到波特率为:%d \r\n",baudrateval);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temp_buf, strlen(temp_buf),100);

    while(__HAL_UART_GET_FLAG(&huart1,USART_FLAG_TC) == RESET)
    {vTaskDelay(1);}
  }
}

/*
***************************************************************************************
*        函 数 名: vTask_GetFiles_Data
*        功能说明: 获取文件命令数据任务
*-------------------------------------------------------------------------------------*
*        形    参: pvParameters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vTask_GetFiles_Data(void *pvParameters)
{
#if AUTOBAUDRATE_All_TEST_EN>0
  AutoBaudrate_AllParams_Test();
#else
   MX_USART1_UART_Init(3); //初始化串口
   AutoBaudRate_DetectStart(); //自动波特率检测
  //使能串口1接收中断: 每接收1个字节,中断一次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sRcv_data,1);
   vTaskDelay(200);
#endif

  while(1)
  {
    if(UART1_received==1){ //set----接收数据包完成
      taskENTER_CRITICAL();
      UART1_received=0; //clear
      taskEXIT_CRITICAL();

      if(flag_UDisk_Ok==1){
        Real_UDisk_WriteFiles();  //U盘文件操作
      }
      HAL_GPIO_TogglePin(GPIOB,GPIO_PIN_11);
    }
    vTaskDelay(10);
  }
}

网友A(2025-04-10):
这段代码的主要目的是通过 USART1 进行数据传输,并利用自动波特率检测功能来动态调整通信速率

网友B:
该函数用于启动 USART1 的自动波特率检测过程,并在检测完成后发送确认消息。

网友C:
它会进入自动波特率检测阶段,直到检测完成或发生错误

网友D:
如果宏定义 AUTOBAUDRATE_All_TEST_EN 大于0,则调用 AutoBaudrate_AllParams_Test 函数进行所有参数测试。

网友E:
使用临界区保护全局变量 UART1_receivedflag_UDisk_Ok,确保线程安全

网友F:
初始的波特率是不能实现检测的吧

网友G(2025-06-04):
沁恒的串口桥接芯片了解一下,比这个应用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