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B开发从哪里入门?协议么?

楼主(2025-03-01):
想要开始针对STM32F1的USB开发,主要功能是与PC实现数据交互,从USB通信协议开始搞起么,用哪些开发库?
请指点一下

网友A:
STM32F1 的 USB 开发可以从 ST 提供的 USB 库入手,比如 USB FS Device Library,或者直接用 STM32CubeF1 里的 USB 相关例程,你想做的是 USB 设备模式还是主机模式?

网友B:
如果只是做 PC 端的数据交互,可以从 USB CDC(虚拟串口)开始入门,相对简单,不需要深入理解 USB 协议,ST 的 USB 库里有现成的例子。

网友C:
USB 协议比较复杂,直接从协议入手可能有点难,建议先用 ST 提供的 USB 库实现一个简单的 HID 或者 CDC 设备,等能跑起来后再深入研究协议。

网友D:
F1 只有 USB FS(全速),而且不支持 USB 高速模式,但做基本的 USB 设备是没问题的,ST 官方库有 HID、MSC、CDC 这些现成的例子,直接改就行。

网友E:
你是用裸机开发,还是用 RTOS?如果用 FreeRTOS 之类的,USB 库要配合 RTOS 适配一下,ST 官方也有 RTOS 版的 USB 库。

网友F:
你用的是哪款 STM32F1?有些低端型号(比如 F103C6)可能 Flash 和 RAM 资源不够,跑 USB 需要优化,F103C8 以上的版本就比较稳。

网友G:
如果要自己从 USB 协议入手,推荐先看看《USB Complete》这本书,或者直接去读 USB 2.0 规范,不过一开始可以先靠 ST 的库快速入门。

网友H:
除了官方的 USB 库,你可以试试 TinyUSB 这种开源的 USB 协议栈,比 ST 提供的库更轻量,支持性也不错。

网友I:
PC 端打算怎么通信?如果用 CDC,可以直接用串口助手调试,如果是 HID 或者 MSC,可能要写个 PC 端的程序配合。

网友J:
STM32F1 没有 USB 硬件 DMA,USB 传输效率比 F4、H7 这些要低一点,做高速数据传输可能会有瓶颈,你的应用对速度有要求吗?

网友K:
直接从USB协议开始搞估计你会很快失去兴趣,建议先参考例程应用起来,把配置和数据处理代码原理弄懂,后面有需要再深入了解协议。

网友L:
你可以看看《圈圈教你学USB》这个确实不错

网友M:
其实USB通信都不用你咋弄,就自己修修描述符之类的就可以了

网友N:
我认为你要是做的简单,可以先不用了解通讯协议这种

网友O:
最好是了解,但是不用过于深入的了解,意义不大的

网友P:
这种就是USB的描述符和配置这块要自己弄,其他交互其实比较简单的

网友Q:
我建议啊,最好是用现成的USB例程,自己看看,修修改改就可以了

网友R:
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中包含了USB设备库(如USB Device Library),这些库提供了更高层次的API来简化USB开发

网友S:
在开始开发之前,了解USB通信协议的基本概念是非常重要的。USB协议包括以下几个关键部分:USB设备类:如HID(人机接口设备)、CDC(通信设备类)、MSC(大容量存储设备类)等。USB描述符: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接口描述符、端点描述符等。USB传输类型:控制传输、批量传输、中断传输、等时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