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同一pc能否打开两个STcubeIDE,每个ide各连接一个jlink进行下载仿真

楼主(2025-03-02):
两个STcubeIDE连接到两个不同的ST-Link上,同时下载程序并进行仿真,目前两个STcubeIDE都只能识别出一个ST-Link。不确定是ide问题,还是pc问题,还是ST-Link问题。还是不能同时连接两个?

网友A:
ST-Link 默认只能连接一个设备,你可以试试用 ST-Link Utility 或 CubeProgrammer 先确认 PC 是否能同时识别两个 ST-Link。

网友B:
你可以在 ST-Link Utility 里看看 ST-Link 的序列号,STCubeIDE 可能需要手动指定不同的 ST-Link 进行连接。

网友C:
试试看在 Debug Configurations 里手动选择 ST-Link,并指定不同的序列号,这样可能能让两个 IDE 连接不同的 ST-Link。

网友D:
你的两个 ST-Link 是同一型号的吗?如果是老版本的 ST-Link v2,可能会有冲突,建议升级到 ST-Link v2.1 或 ST-Link v3。

网友E:
你有没有试过把其中一个 ST-Link 连接到虚拟机,这样 PC 和虚拟机各管理一个 ST-Link?

网友F:
试试看用不同的 USB 端口,有些 USB 集线器可能会导致多个 ST-Link 设备识别异常。

网友G:
如果两个 IDE 不能同时识别 ST-Link,可以尝试用 OpenOCD 手动指定 ST-Link 进行调试。

网友H:
你可以用 ST-LINK_gdbserver 直接运行两个实例,每个实例绑定一个 ST-Link,再让 STCubeIDE 连接到不同的调试服务器。

网友I:
试试看在 STCubeIDE 里修改 Debug 配置,关闭 SWD 共享模式,有时候 SWD 共享会导致多个 ST-Link 识别问题。

网友J:
可能是 STCubeIDE 的限制,试试用 Keil 或 IAR,看它们能否同时连接两个 ST-Link 进行调试,如果可以,那可能是 STCubeIDE 的问题。

网友K:
在同时使用两个 ST-Link 进行调试和下载时,可能会遇到识别问题

网友L:
可能是ST-Link 的驱动程序可能无法同时支持多个设备。驱动版本过旧或不兼容

网友M:
STCubeIDE 可能默认只识别一个ST-Link,需要手动配置

网友N:
USB端口或硬件问题,USB 端口供电不足或硬件连接不稳定

网友O:
操作系统可能对 USB 设备的识别和管理存在问题

网友P:
确保使用最新版本的 ST-Link 驱动程序。可以从 ST 官网下载并安装最新驱动:ST-Link 驱动下载

网友Q:
看看是不是两个 ST-Link 分别连接到不同的 USB 端口。使用高质量的 USB 线缆,避免供电不足或连接不稳定

网友R:
如果两个 ST-Link 的固件版本相同,可能会导致冲突。尝试更新其中一个 ST-Link 的固件

网友S:
Windows 设备管理器中,检查两个 ST-Link 是否被正确识别。如果存在冲突,尝试卸载并重新安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