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 X 6.20无法XC加载编译器

楼主(2025-03-02):
安装MPLAB X 6.20,安装完成后出现无法识别编译器,手动加载也不行,安装其它版本又可以加载编译器,请问下如何处理

楼主:
重装很多次都不行

网友A:
你的编译器安装的什么目录下?目录名不要用中文或特殊字符

楼主:
安装目录是默认路径在C盘,经几次重装后不行,我把安装路径更改到D盘就可以了。

网友B:
当流入VDD和流出VSS电流超过150mA

网友C:
你试试看,能不能手动添加

工具 > 选项 > 嵌入 > 添加

网友D(2025-04-24):
其它版本又可以加载编译器,

网友E(2025-08-29):
可能原因:1. 编译器未正确安装或版本不兼容;2. 安装路径含空格 / 中文等特殊字符;3.MPLAB 未识别到编译器路径;4. 权限不足。
解决:重新安装对应版本 XC 编译器,用纯英文路径,在 MPLAB 中手动指定编译器路径,以管理员权限运行软件。

网友F:
MPLAB X 6.20 无法加载 XC 编译器,可尝试重新安装对应版本编译器,检查路径设置,或更新 IDE 至最新版,确保兼容性。

网友G:
MPLAB X 6.20 无法加载 XC 编译器,可先检查编译器是否安装,路径是否正确。在 “Tools”→“Options”→“Embedded”→“Build Tools” 添加编译器路径。若无效,重新安装匹配版本的 XC 编译器,确保与 MPLAB X 6.20 兼容,或修复软件安装,重启软件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