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发不同的数据到SEG1,用示波器测量SEG1上的波形会不同吗?

楼主(2025-03-02):
HT1621驱动LCD,如果发不同的数据到SEG1,用示波器测量SEG1上的波形会不同吗?

网友A:
如果同时发不会,且是信号“与”的关系。

网友B:
SEG1对应N个COM就有N个显示点,比如4个COM,则SEG1对应COM1~COM4有4个点,对应的显存写1就显示,写0就不显示,各自独立,比如SEG1-COM1的波形,不会受别的点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同时发不会,且是信号“与”的关系。

今天用示波器测量,如果给SEG0写数据,SEG0脚上的波形是两个低接着高低高低然后两个高。如果不给SEG0写数据,SEG0上的波形就是周期性的方波。这是不是说明给HT1621写数据是成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用示波器测量,如果给SEG0写数据,SEG0脚上的波形是两个低接着高低高低然后两个高。如果不给SEG0写数 ...

有HT1621时序图嘛,分析一下时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HT1621时序图嘛,分析一下时序图。

SEG脚上的波形有变化还不能说明给HT1621发命令是成功的吗?我这边没有逻辑分析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G1对应N个COM就有N个显示点,比如4个COM,则SEG1对应COM1~COM4有4个点,对应的显存写1就显示,写0就不显 ...

写数据和不写数据,SEG口的波形是不同的,是不是可以说明写数据是成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SEG脚上的波形有变化还不能说明给HT1621发命令是成功的吗?我这边没有逻辑分析仪。 ...

基本上说明发送成功了,但是还是要看一下原理,这个波形的时序对不对。
最简单的一种测试方法,就看控制设备显示是否正常,是否是你想要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说明发送成功了,但是还是要看一下原理,这个波形的时序对不对。
最简单的一种测试方法,就看控制 ...

没任何显示啊。我看规格书LCD是5V的,但是我量了HT1621的电源是3.3V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写数据和不写数据,SEG口的波形是不同的,是不是可以说明写数据是成功的? ...

你要用双踪数字示波器观察,COM信号为触发通道,同事看SEG信号,如果是4个COM,COM就有4个时隙,找出对应的时隙对应的SEG信号,然后观察写数据与不写数据的区别。对于3V的屏,显示时,SEG-COM的差分信号为3V,不显示时为1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用双踪数字示波器观察,COM信号为触发通道,同事看SEG信号,如果是4个COM,COM就有4个时隙,找出对应 ...

我量了SEG管脚,不写数据是规则的方波,写数据则是有其他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COM口的波形图

你可以看下这个链接:https://blog.csdn.net/chansoncc/article/details/90753755
我刚好也学习了一下。这篇文章有一个时序图,主要保证这个时序对就行了,后面基本就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下这个链接:https://blog.csdn.net/chansoncc/article/details/90753755
我刚好也学习了一下。 ...

问题已经解决了,根本不是时序问题,我之前量COM和SEG有波形说明已经成功了。是别的IO口输出为低,把5V的电源拉成3.3V了。(具体为啥我看不懂原理图)。把那几个IO口设置位输入就好了。

@海市蜃楼神秘 :是的。
解决了就好。意思是有其他没有用到的输出口,输出的是低电平,然后导致电源电压不对了嘛。

楼主:
我的猜测没错,是3.3V的电压无法驱动5V的L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