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专用MCU] APM32M3514 电机通用评估板 +SysTick 定时器

楼主(2025-03-02):
在 APM32M3514 电机通用评估板 上使用 SysTick 定时器来实现计划任务LED 闪烁。SysTick 是 Cortex-M 内核提供的一个系统定时器,通常用于操作系统的任务调度或简单的定时任务。

以下是 SysTick 定时器的计划任务实现 LED 闪烁控制任务。

配置 SysTick 定时器
配置 SysTick 定时器,设置其定时周期。
__STATIC_INLINE uint32_t SysTick_Config(uint32_t ticks)
{
  if ((ticks - 1) > SysTick_LOAD_RELOAD_Msk)  return (1);      /* Reload value impossible */

  SysTick->LOAD  = ticks - 1;                                  /* set reload register */
  NVIC_SetPriority (SysTick_IRQn, (1<<__NVIC_PRIO_BITS) - 1);  /* set Priority for Systick Interrupt */
  SysTick->VAL   = 0;                                          /* Load the SysTick Counter Value */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Enable SysTick IRQ and SysTick Timer */
  return (0);                                                  /* Function successful */
}
LED 控制函数
实现 LED 的切换功能。
  if (sysTick >= 1000)
{
    sysTick = 0;  // 重置计时器
    static uint8_t ledState = 0;  // 用于记录 LED 的当前状态

    if (ledState == 0)
    {
        APM_MINI_LEDOn(LED2);  // 打开 LED
        ledState = 1;  // 更新状态为开
    }
    else
    {
        APM_MINI_LEDOff(LED2);  // 关闭 LED
        ledState = 0;  // 更新状态为关
    }
}

实现效果

网友A:
这个systick是不是还是内核里面的那个啊?

网友B:
这个sysTick变量是不是应该用volatile修饰防止编译器优化?

网友C:
systick设计的中断间隔是多少啊?
对于电机控制多少是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