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07VGT6奇怪的HSI时钟问题

楼主:
用APM32F407VGT6芯片的设备,用的16MHz HSI+PLL主频160MHz,之前一直都是正常的。
最近升级程序后,4台设备有2台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出现通信全部断开的情况,升级回之前的版本后同样不能通信。通过示波器分析是波特率全部降低了导致通信失败。
经过测量发现原来16MHz的HSI变成了10.77MHz,这个变化完全超出了程序能调整的范围。
升级的版本对时钟这部分的程序是完全没有动过的。有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还是我触发了芯片的BUG。

网友A(2025-03-03):
内部时钟精度即使在怎么不稳定,也不应该有这么大偏差啊,接近30%的误差了。

网友B:
HSI 时钟在出厂前都进行校验的,允许偏差在16M±3%以内

但由于 HSI 是内部振荡器,受温度影响较大,建议需要在倍频至高主频时使用受温度影响较小的外部晶振(HSE)做PLL 时钟源

网友C:
通信就不应该用内部时钟,时钟精度无法保证,不过HIS偏差是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时钟精度即使在怎么不稳定,也不应该有这么大偏差啊,接近30%的误差了。 ...

之前是正常了,自从这次升级后就突然偏差变很大了

网友D(2025-05-31):
内部HSI的使用还是要注意。
做批量的时候这就有点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