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D采样最大值为什么是3.6V而不是3.3V

楼主(2025-03-03):
芯片的参考电压应该是3.3V,ADC采集到的最大范围不应该是3.3V嘛,手册上说最大值为3.6V。是因为电源电压会不稳定吗?

网友A:
因为电源电压最大值也是3.6V

谢谢,看到你的回复,去查了一下手册查到了。 VDDA = 2.6 ~ 3.6 V: 通过VDDA为ADC和DAC供电。 VDDA和VSSA必须与VDD和VSS等电位。

网友B:
因为MCU的供电电压最大值是3.6V,如果ADC参考电压使用供电VCC做参考的话就是这个值。

我看有个专门的VDDA = 2.6 ~ 3.6 V,他的最大值是3.6V。VDD最大好像也是3.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