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PMSM电机反电动势参数测量和计算

楼主(2025-03-03):
反电动势常数Ke:电机的转子以1000RPM的转速匀速旋转时,定子绕组上产生的相反电动的幅值。但实际测量时,很难让电机转动至1000RPM,所以使用比例法进行测量。用示波器的探头和地分别接电机的两相,转动电机,测出线反电动势波形。取中间的一个波形(正弦波),测量其峰峰值Vpp和频率fs,然后通过比例法列等式,即可求解出Ke。计算公式:Ke = (1000 * p * Vpp) / (120 * (sqrt( 3 )) * fs );
p是电机极对数,Vpp是测出的峰峰值,fs是测出的频率。
具体计算过程:
PMSM的反电势频率和转速(RPM)关系:n = fs * 60 / p。
反电动势峰峰值和幅值的关系:E = Vpp / 2 / (sqrt(3))。
比例法列出等式:n : E = 1000 : Ke,然后将上面的关系带入就可以得出计算公式了。

网友A:
有相关案例嘛?

网友B:
电机反电动势参数如何获取相关数据?

网友C:
反电动势如何计算的数据

网友D:
测量这个电机反电动势有什么用吗?蓄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