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32F4 IIC INA系列电流电压检测的例程参考

楼主(2025-03-03):
大佬们,请问有没有AT32F4使用IIC读写INA系列芯片INA226之类的例程啊,有块板子不知道怎么整了,我这有原理图。求助AT32F4 IIC INA系列电流电压检测的例程参考

网友A:
你可以问问 INA226 供应商要例程,然后移植到 AT32F4 中。

网友B:
原理图不发出来看看?

网友C:
这就是I2C的读取,官网有软件和硬件I2C的通用例程

网友D:
这个就用通用的I2C例程做修改,不可能每一个芯片都做对应的例程的

网友E:
找网上的案例修改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