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程序问题

楼主(2025-03-03):
          always @(posedge sys_clk0 ) begin
      s1 <= clk_init;  //CLK_pwm
                s2 <= s1;      //0
         end
     assign pose_sclk=!s2&s1;   //
  always @(posedge sys_clk0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rst_n<=1'b1;
                clk_100m<=1'b0;
      state_d<=WAIT;
                end
    else begin if(pose_sclk) // 上升沿
       state_d<=A;
    else case(state_d)  //0
      A:begin
                clk_100m<=1'b1;
                state_d<=B;
                end
      B:begin
                clk_100m<=1'b0;
                state_d<=WAIT;
                end
      WAIT:begin
                clk_100m<=1'b0;
                end
      default: state_d <= WAIT;
    endcase
         end

          always @(posedge sys_clk0 ) begin
      s1 <= clk_init;  //CLK_pwm
                s2 <= s1;      //0
         end
     assign pose_sclk=!s2&s1;   //
  always @(posedge sys_clk0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rst_n<=1'b1;
                clk_100m<=1'b0;
      state_d<=WAIT;
                end
    else begin if(pose_sclk) // 上升沿
       state_d<=A;
    else case(state_d)  //0
      A:begin
                clk_100m<=1'b1;
                state_d<=B;
                end
      B:begin
                clk_100m<=1'b0;
                state_d<=WAIT;
                end
      WAIT:begin
                clk_100m<=1'b0;
                end
      default: state_d <= WAIT;
    endcase
         end
always @(posedge sys_clk0 ) begin
      s1 <= clk_init;  //CLK_pwm
                s2 <= s1;      //0
         end
     assign pose_sclk=!s2&s1;   //
  always @(posedge sys_clk0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rst_n<=1'b1;
                clk_100m<=1'b0;
      state_d<=WAIT;
                end
    else begin if(pose_sclk) // 上升沿
       state_d<=A;
    else case(state_d)  //0
      A:begin
                clk_100m<=1'b1;
                state_d<=B;
                end
      B:begin
                clk_100m<=1'b0;
                state_d<=WAIT;
                end
      WAIT:begin
                clk_100m<=1'b0;
                end
      default: state_d <= F;
    endcase
         end
50Mhz晶振,sys_clk0 倍频100Mhz,clk_init作为输入脉冲信号1Khz-100Khz。在clk_init上升沿输出clk_100m高低变化一次。发现clk_100m有抖动。

网友A:
没仔细看,你这一段式看着好累,怎么觉得你这到wait状态不复位就不动了啊,哪来的100M时钟,另外,搞上升沿下检验用S1S2=01,或=10来判断比较直观,可靠点多拍几次,比如S3S2S1S0=1100 或=0011来判断,还可以调整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仔细看,你这一段式看着好累,怎么觉得你这到wait状态不复位就不动了啊,哪来的100M时钟,另外,搞上升沿 ...

是的,状态到wait就不动了,直到另外一个上升沿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