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APM32低功耗测试注意点

楼主(2025-03-03):
#技术资源# #申请原创#
APM32 MCU 低功耗模式详解
APM32系列MCU(基于ARM Cortex-M内核)通过多种低功耗模式优化能耗,适用于电池供电或对功耗敏感的场景。以下是典型模式的介绍及对比:
1. 运行模式(Run Mode)
  • 功耗:最高(所有外设和CPU正常工作)。
  • 特点:默认工作状态,可通过动态调整时钟频率(如降频)降低功耗。
  • 唤醒:无需唤醒,持续运行。
2. 睡眠模式(Sleep Mode)
  • 进入方式:执行WFI(等待中断)或WFE(等待事件)指令。
  • 功耗:较运行模式显著降低。
  • 特点:
    • CPU暂停,外设(如定时器、UART)仍可运行。
    • 任意中断或事件均可唤醒,唤醒后从暂停处继续执行。
  • 适用场景:短时休眠,需快速响应外设事件(如传感器轮询)。
3. 停止模式(Stop Mode)
  • 进入方式:配置低功耗寄存器(如PWR_EnterSTOPMode())。
  • 功耗:极低(微安级)。
  • 特点:
    • 关闭主时钟(HCLK、PCLK),保留SRAM和寄存器内容。
    • 唤醒后自动恢复时钟,需重新配置时钟树。
    • 唤醒源:外部中断(EXTI)、RTC闹钟、特定引脚信号等。
  • 适用场景:需保持数据且响应时间较短的应用(如远程控制待机)。
4. 待机模式(Standby Mode)
  • 进入方式:设置待机标志并触发低功耗指令。
  • 功耗:最低(接近关机,通常<1μA)。
  • 特点:
    • 关闭所有电源域(除备份域),SRAM和寄存器数据丢失。
    • 唤醒后系统复位,需从头执行程序。
    • 唤醒源:NRST引脚复位、RTC闹钟、WKUP引脚上升沿等。
  • 适用场景:长时间休眠,仅需定时唤醒或按键触发(如智能表计)。
在MCU数据手册中有功耗的测试条件和芯片各模式功耗的典型值。

以APM32F030为例
手册中写的功耗测试条件:
需要格外注意引脚设置成模拟输入功能这一项,因为引脚不配置的话默认是在浮空输入状态,引脚浮电平会触发内部的施密特触发器,导致有额外的耗电。
配置成模拟输入可以强制关闭施密特触发器,让引脚保持高阻态。就不会有电流消耗了。
这是将APM32F030进STOP休眠前,引脚都配置成模拟输入的功耗。

下面是引脚没有配置,保持默认浮空状态的功耗。

可以看到不配置IO的话,stop功耗高达1.31mA,配置成模拟输入模式后降到了9.5uA.
影响是相当大的。

网友A:
这个就是低功耗应用的魅力。

网友B:
这个相差接近1000倍了啊,看来低功耗应用下都是一点点挤出来的啊。

网友C:
I/O浮空输出高/输出低啊

网友D:
像咱们这种standby 低功耗模式下,一般通过使用来唤醒啊?
外部再配一个RTC器件吗?

网友E:
standby模式的小电流真是太棒了。
我倒是觉得,如果是standby模式了,是不是直接关闭电源会好一些啊

网友F(2025-04-10):
采用高精度、低噪声的电源为 APM32 供电,以减少电源波动对低功耗测试结果的影响。

网友G:
电流测量点尽量靠近MCU电源引脚,避免长导线引入额外电阻和噪声。

网友H:
对于具有模拟功能的引脚,应将其配置为模拟输入模式,以关闭内部数字电路,降低功耗。

网友I:
在测试低功耗时,搭建 APM32 的最小系统,仅保留必要的外部电路,如晶振、复位电路等。移除不必要的外设和负载,减少额外的功耗。

网友J:
使用稳定的电源供应,避免电压波动和噪声干扰测试结果。

网友:
对于连接到 APM32 的外设,如传感器、通信模块等,要确保在不需要使用时将其使能引脚置为低电平,以关闭外设的电源,避免外设消耗额外的功耗。

网友K:
如果某些引脚需要作为唤醒源,则不能将其配置为模拟输入或其他可能导致无法唤醒的状态。

网友L:
将未使用的GPIO引脚配置为模拟输入或输出低电平状态,避免浮空状态导致的额外功耗。

网友K:
电源管理设置正确,特别是在使用外部电源或电池供电的情况下。合理配置电源管理可以显著降低功耗。

网友:
使用高精度的电流表或功率计来测量电流和功耗。测量仪器的精度应至少比预期的功耗值高一个数量级,以保证测量的准确性。例如,如果预期的低功耗电流在微安级别,那么测量仪器的精度应达到纳安级别。

网友M:
悬空的GPIO引脚应配置为高阻态或上拉/下拉到固定电平,防止漏电流路径。

网友K:
每种模式下的功耗水平不同,选择合适的模式对于实现最低功耗至关重要。

网友N: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通过软件关闭所有不需要的外设时钟,以减少外设的动态功耗。但要注意不能关闭用于唤醒的外设及其对应的时钟。

网友O:
采用单独的电源给 APM32 供电,避免与其他模块共用电源导致的相互干扰。同时,确保电源的负载能力能够满足 APM32 在不同工作模式下的电流需求。

网友P:
在MCU进入低功耗模式后,断开所有外设负载,测量持续稳定电流。

网友Q:
在MCU的电源引脚附近放置去耦电容,以减少电源噪声和提高电源效率。

网友R:
低功耗模式下的功耗符合预期。如果测试结果超出预期,检查是否有漏电或其他问题。

网友S:
使用低噪声LDO或DC-DC稳压器,避免电源波动影响低功耗模式下的电流测量。

网友T:
关闭未使用外设的时钟,减少时钟信号带来的功耗。

网友U: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之前,关闭所有不必要的外设(如ADC、UART、SPI等),因为即使处于非活动状态,这些外设也可能消耗电流。

网友V:
极海APM32系列有四种低功耗模式。

网友W:
检查所有未使用的引脚状态,将其配置为低功耗模式,如输入上拉或下拉模式,避免引脚浮空导致的额外功耗

网友X:
使用高精度的电流表进行测量,确保测量结果的准确性。注意电流表的接入方式,避免引入额外的误差。

网友Y:
可以使用串接电阻法间接测量电流,但要注意这种方法可能会引入误差,影响测量准确性。

网友Z:
若MCU支持多个独立供电区域,可以考虑单独关闭不使用的电源域以节省更多能量。

网友AA: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确保所有不必要的外设时钟已经关闭。这可以进一步降低功耗。

网友AB:
减少地线阻抗导致的噪声和压降。

网友AC:
连续测量10次以上,剔除异常值后取平均,提高数据可靠性。

网友AD:
进入低功耗模式前,应关闭所有未使用的外设模块,如UART、SPI、I2C等,以减少静态功耗。

网友R: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之前,关闭不必要的外设,如 GPIO 端口、SPI、I2C 等。在需要使用外设时,再将其开启,并在使用完毕后及时关闭。

网友AE:
优化MCU的固件,减少不必要的代码和操作,以降低功耗。

网友AF:
通过逐步关闭外设或功能模块,定位高功耗来源

网友Z:
关闭未使用的外设模块(如ADC、UART、GPIO等),避免其静态电流叠加到MCU功耗中。

网友M:
使用高精度、低噪声的电源,减少电源纹波和噪声对功耗测量的干扰。电源的输出电压应稳定在 APM32 规定的工作电压范围内,波动范围要尽可能小。

网友I:
未配置的引脚默认处于浮空状态,容易受到外部干扰,导致额外的电流消耗。应将未使用的引脚配置为模拟输入模式或适当的输出状态,以减少漏电流。

网友AG:
编写优化功耗的软件程序,包括使用适当的休眠模式、优化算法等。确保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所有必要的操作已经完成。

网友AH:
外部的模块如何关闭呀!
这部分在MCU进入低功耗后如何管理?

网友AI:
这么小的电流下,使用DC/DC电源好,还是仍然使用LDO电源好?

网友AJ:
合理配置时钟分频系数,降低系统时钟频率,从而减少系统的动态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