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PMSM FOC using PSOC™ Control C3 MCU文档介绍3

楼主(2025-03-03):
文档第二章是PMSM无感FOC基础,先是介绍了IPMSM(内嵌式)和SPMSM(表贴式)两种永磁同步电机,主要是由于两者结构不一样导致Ld和Lq的大小关系不一样如下图:

然后是典型FOC系统介绍:

如果是无感FOC,那就不需要位置测量。
然后是逆变原理和介绍:
将控制器产生的参考电压d与一个三角形波形进行比较,该三角形波形在逆变器的相关分支中产生低侧SWL和高侧SWH开关的开关信号。结果将是在逆变器的腿中具有平均dx Vdc的电压波形(相对于负直流母线)。

在三相逆变器中,可以产生的最大电压矢量取决于调制方案。如下图所示,逆变器能产生的最大电压为2/3 × Vdc(相对于电机中性点)。空间矢量调制(SVM)和中性点调制都可以产生1/√3x Vdc。

网友A:
有没有完整的PDF文档呢?

网友B:
我学废了

网友C:
FOC不难理解,难的是如何准确获得转子位置

网友D:
FOC跟BLDC相比,有什么异同点

网友E:
非常详细的对比

网友F:
电机 文档深入了解一下

网友G:
形象生动的教程

网友H:
PMSM无感FOC基础